请教大侠:wavecom CDMA Modem收到的中文短信内容如何解析成真正的中文?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我手头有个wavecom CDMA Modem现在想做个短信接收程序。当用手机发送短信内容为“测试。”给Modem后,用AT+CMGR取得的短信内容是“mK嬚0”,我用Hex(Ascw("m"))+Hex(Ascw("K"))=6D4B这个结果刚好和“测”的Unicode编码是一样的,但是后面的“嬚0”如果用前面的方法就行不通了;现在就求助各位大侠给个方法,怎么把“mK嬚0”进行解析成真正的内容“测试。”。

网友:
编码的问题,应该是 unicode的编码,
显示那里设置成unicode方式来显示

网友:
直接看接收到的字节数组会比较好些。

网友:
   我用AT+CMGR得到的内容为:+CMGR:"REC UNREAD","1586032xxxx","09/07/17,12 :12 :00",0,4,0,6
mK嬚0

网友:
    对CDMA有研究的大侠,在哪里,能出手帮忙一下吗?

网友:
我在也研究这个问题哪个大虾给个方法呀!

网友:
必须指定短信所以语言与编码方式

网友:
你首先看看模块是怎么设置的,是TEXT方式,还是PDU方式?

然后都用ASC码的方式接收下来,再来进行分析。。
肯定都是用UNICODE的来表示的。。

网友:
我在做的时候也是碰到这个问题,短信内容是unicode编码,其它是ascii编码,所以只好加个判断把这两部分分开显示。

网友:
也有这样的困惑!!!看不懂GSM模块收到的消息.

网友:
最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位大侠指点一下啊!还有在做这方面的人留个联系方式。大家好随时交流啊!
我的QQ是:382788086
email:xiao6208@163.com

网友:
楼上他们说的不错,就是将中文短信的内容用Unicode来解析,这样你需要把前面的一些ASCII信息和短信内容分开来弄。
或者你直接就设置为PDU模式,这样的话,at+cmgr出来的短信内容全部都是16进制的,头一般都是固定的,把短信内容还是按照Unicode来解析就可以了。

网友:
你在TEXET模式下显示中文信息就是这样!

网友:
// 用PDU模式发短信息流程
AT+CMGF=0\r                        // pdu模式
AT+CSCS="UCS2"\r                // 字符集
用这条指令试一下

网友:
这是一段用51单片机控制GSM模块收发短信息的调试数据,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