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虚拟机里配置好了WINCE4.2开发环境吗?说说具体怎么做

楼主:
虚拟机的选择
基础OS的选择
虚拟机里面的OS
PlatForm Buider 最好是4.2,不是的话说说也行。这个很重要,没有它不行啊
编程工具EVC,版本应该是4.2。选别的编程工具也行。编程工具不重要。不说也罢。

网友A:
PB5.0和6.0在VMWare和Sun xVM VirtualBox中都没有问题,与在PC上安装是一样的

个人推荐 Sun xVM VirtualBox。

EVC是4.0+SP4,没有更高的版本,因为MS已经停止支持EVC4.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5.0和6.0在VMWare和Sun xVM VirtualBox中都没有问题,与在PC上安装是一样的

个人推荐 Sun xVM VirtualBox。

EVC是4.0+SP4,没有更高的版本,因为MS已经停止支持EVC4.0了。

哦~ 谢谢 其实我最想要的是PB4.2。不过以后没准就直接6.0了。谢谢你的举例

网友:
学习了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PB 4.2导出的 SDK的模拟器在 虚拟机xp系统里面 还是没法运行

用EVC编译好程序 ,启动模拟器时候 提示“one or more files ...”就是组建确实,让我重新安装。

网上说 /noexcute=alwaysoff就行。我试了,不管用。跟他们情况不一样。系统的DEP本来就没开启。

我在非虚拟机xp里面就可以运行emulator。

所以还是虚拟机的问题。VMware 和VirtualBox都不行。

或者说PB4.2导出的就和虚拟机不兼容。 PB5.0和6.0的没试过,估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