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位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0-05-26):
设置位的问题,请指教!!
#define SET_MASK(m,n) ((m)[(n)>>3] |= (1<<((n)&7))) 我在程序中看到以上定义 说是在数组中设置为,m为数组,当然n就应该是位了,可是还是不能理解,请教一下,该怎么理解,有例子的话最好了。谢谢!请一步一步的解释清楚。。。

网友A:
要将其放在具体的实例中,才能明白它的用意,这样一看,就是设置数组某个元素的某些bit为1,数组第一个元素,就对应设第一bit为1。第二个元素就设置第二bit为1,依次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