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logo消失了?

楼主(2009-01-13):
开机logo消失了?
借用地盘一下,我是在nand上开辟一块区域用于存放logo,在eboot中的oemplatforminit()中先把logo读到ram中,然后显示logo,结果在nk加载完后就消失了,又不想在oal的oeminit()中实现,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5.0的ce平台,谢谢。。。
logo
消失

网友A:
这是nk加载完后,内核系统启动LCD驱动重新初始化了,清空了显示内存
你把wince下LCD驱动的相关初始化去掉

网友B:
cfw.c文件InitDisplay函数中将对FRAMEBUF_BASE修改去掉。如果不行就只能重读。

网友C:
"结果在nk加载完后就消失了"是什么意思?从屏幕上消失了?RAM中消失了?还是FLASH里面的文件消失了?

网友D:
我大概了解lz的意思了,lz在开机到加载nk的这段时间里,logo一直显示,然后当nk加载完后到进入wince这段时间内,logo消失了,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很好解决的,楼主看下你加载nk的源代码,其中载加载完成后,你的程序执行了一部清屏,也就是显示初始化了下,你单步下去看看,把这段代码屏蔽掉就可以,原来在loadcepc上改过,你eboot原理也差不多。

网友E:
现在基本改好了,应该是lcd初始化的问题,以前三星的好搞,freescale的太复杂,在eboot里加了lcd初始化,然后跳过oal的startup.s(不执行),然后在oeminit的开始处初始化两个积存器,然后在oal的结束处再初始化部分lcd控制器,接下来在lcd驱动中修改部分初始化代码。

网友F(2009-05-12):
楼主,你好,这正是我现在的难题,也是刚刚接触freeacale,我用的是IMX31,现在想做eboot的开机logo,很菜,不会做,
请楼主给一份解决代码,和详细说明mail给我好吗?
我的email是:howe.sao@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