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码管显示亮度不够 为什么?

楼主:
我用的是共阴数码管6个,P1口连接数码管各段,P0口控制数码管的关断导通。
我现在是这样连接的:
P1口出来接了个9脚5.1K的单排阻排(有标志的那头连接5V电源),其余8脚对应P1的8脚,然后连接220欧的电阻,连到NPN二极管(9013)的基极,二极管发射极接地,集电极接数码管中间的阴极。
P0口8个对应数码管显示的abcdefg dp段,P0口同样接了个9脚5.1K的单排阻排(有标志的那头连接5V电源),其余8脚对应P0的8脚,然后再接到数码管的各脚。
现在上电后,数码管显示的亮度不够,比较微弱,我不知道是哪的原因,请教下大家,哪里出问题了?
应该怎么连接?

菜鸟请教,谢谢大家!(不能贴图啊?只能文字描述下了,希望说明白连接情况了)

网友:
我现在想用手头上的共阴数码管,而且不想添加别的元件,只是修改连接关系或是改电阻,请问,能解决吗?

网友:
共阴的比共阳的亮啊,我们用的还可以,我可以给你传个图  QQ:815987015

网友:
引用楼主 chenmelon 的回复:
不能贴图啊?只能文字描述下了,希望说明白连接情况了)

1把图片上传到你个人空间里面的相册。
2打开你上传的图片,右下角有个复制图片地址。
3在帖子里面插入代码“

网友:
电阻的问题吧  排阻应用1k的就行

网友:
楼主描述得不太清楚.参考如下连接:
数据位(abcdefgh)直接串100欧电阻到单片机
公共端用三极管扩流,基极用1K限流,C,E不限流.三极管输出限流电阻大了,会带负载能力不足造成亮度低.
还有亮度与程序有关系.比如10次扫描周期只亮一次,亮度就只剩下1/10.
具体值请根据实际进行计算.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LED亮度不够,基本就是驱动电流不够;

首先限流电阻用5.1K,显然太大,建议楼主用2.2K 或者1K的试试;

另外单片机的驱动能力肯定不够;首先单片机的所有IO驱动电流的总和肯定是有一定的限制。一般为20mA.
驱动6个LED数码管,你的MCU的IO的驱动电流肯定不够。
一般驱动LED数码管都会加三极管或者其他IC驱动。

网友:
找本接口的书看一看就OK了。

网友:
限流电阻太大,用510欧的就可以

网友:
能看到就行了.....电流不够. 一般数码管每段的电流要超过10mA,才会感觉比较亮.

直接用P0驱动数码管,无法提供足够电流....既然电路不想改,那么将就着用吧.

网友:
是不是楼主你的扫描频率太低?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
驱动电流不够,,为什么不用共阳极呢

网友:
目前看就是驱动电流不够,将三极管改在阳极ABCDEFGH上,阴极使IO口直接控制。!将三极管的基级电阻改为1k或2k。5.1k的上拉电阻排去掉!

网友:
谁能发个参考的接法给我吗 共阴数码管的 我邮箱dream_chen19@qq.com  谢谢!

网友:
有可能限流电阻过大  或者扫描频率过低

网友:
我从来就用100欧姆的上拉电阻。

网友:
共阴的8段上拉电阻,我一般用100欧姆,位线一般用74系列门电路驱动。

网友:
启动电流不够引起的,如果你改一下程序让其中的一个管常亮就知道了,你用的是6个管子所以你的实际亮度只有正常亮度的1/6管子暗是理所当然的了,在LED屏中通过LED的瞬间电流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单片机的最大驱动电流一般都比较小(20毫安左右)所以即使你减少电阻的阻值效果也不一定很明显,不过你不想改变原来的电路只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