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本wince5.0的山寨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Web服务器?

楼主:
还有我能装双系统吗?(DOS?Linux?)
怎么弄?要折腾多久?

网友:
编写Web应用程序吧

网友:
我现在就想看看这个本本是什么样子?

网友:
求一个最少折腾的办法,例如安装一个软件……

网友:
ce5的山寨本...
如果装grub+linux 估计悬 主要是驱动可能都不全

网友A:
装个web server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web server 啊

必须的

网友B:
但是CE5.0这荒岛上貌似没有web server这先进东西啊,我google了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CE5.0这荒岛上貌似没有web server这先进东西啊,我google了半天了

WinCE5.0上应该是有Web Server的,只是不那么强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CE5.0这荒岛上貌似没有web server这先进东西啊,我google了半天了

WinCE5.0上应该是有Web Server的,只是不那么强大吧?

尚未发现能用的

网友D:
那个本本质量怎么样??

网友:
虽然WinCE是可定制的系统,但定制完了以后固化到板上,基本上就很难再动它了。
所以,楼主要做这方面的尝试可能会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本本质量怎么样??

比较稳定
没啥大用

网友:
楼主,加油,好好搞,搞定之后别忘分享经验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