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PB5中切换BSP的问题

楼主:
在PB6中可以在同一个工程中切换到不同的bsp,请问在PB5中能不能实现同样的功能啊?

网友:
可以添加多个BSP吧,现在2410和2440可以共存。

但是工程要对应吧。

网友:
我是说,比如一个工程指定了A BSP,现在想把这个工程改为B BSP,请问在PB5下能不能实现?我知道PB6是可以的。

网友:
没看懂你的切是指什么时候?换一个BSP吗?

网友A:
比如说pb中装了两个bsp,分别是a和b,一个工程本来指定的bsp是a,现在要改成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pb中装了两个bsp,分别是a和b,一个工程本来指定的bsp是a,现在要改成b。

好像不行吧,只能重建工程

网友:
只能重建,不然没有办法编译的,尤其是不同版本的BSP,

因为名字不一样导致无法相认的。以前有人把BSP改个名字都不行。

网友B:
没想到PB6可以切换。5是不行了,不过自己修改pbxml文件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
应该不行吧?bsp的架构可能都有差异,只要稍微的不同都可能会导致编译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PB6可以切换。5是不行了,不过自己修改pbxml文件不知道是否可以。

我觉得切换了也没有用,在编译的时候库什么名称都不一样,最终还是要删除工程重新编译大部分的。只是PB6帮我们实现了这个。哈哈,现在PB5我自己手动删除。

网友:
6.0可以吗?没发现这个功能,要研究下。5.0肯定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