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OM启动方式出问题

楼主:
以前一直没用过IROM启动方式,现在在2450平台上弄IROM方式启动,编译的内核启动不了,麻烦大侠们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Read OS image to BootMedia Success
waitforconnect
INFO: OEMLaunch: Jumping to Physical Address 0x3020D2DCh (Virtual Address 0x8020D2DCh)...

  ====================
    ARMCORE [400MHz]
    [ERROR] Failed to set VDDPLL to 1.300V.
    [ERROR] Failed to set VDDARM to 1.300V.
  ====================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926  Revision=5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020d4d8
D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ICache: 128 sets, 4 ways, 32 line size, 16384 size
FCLK:400000000, HCLK:133333333, PCLK:66666666
                                             +************OALInterruptInit
-OEMInit\nSp=ffffc7cc
[OEMIO:INF]  + IOCTL_HAL_POSTINIT
[OEMIO:INF]  - IOCTL_HAL_POSTINIT
PMU_Init...
[I2C_EMUL]g_wDelay_nsec = 10000
[I2C_EMUL]g_wDelayAck_nsec= 10000
[I2C_EMUL]g_wDelay_cnt = 4000
[I2C_EMUL]g_wDelayAck_cnt = 4000
+OALIoCtlHalInitRTC(...)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
PmSetSystemPowerState_I: name , hint 0x00010000, options 0x00001000, fInternal 0
+++++
[PM]PlatformLoadTimeouts: ACUserIdle 20000, ACSystemIdle -1, ACSuspend -1, BattUserIdle 20000, BattSystemIdle -1, BattSuspend -1
+-+-+-+-+
PmSetSystemPowerState_I: name useridle, hint 0x00000000, options 0x00000000, fInternal 1
+++++

有一年多没用WINCE了,本来知识也不牢固,很生疏了,谢谢帮忙!

网友:
上面是启动打印信息,启动到上面就不动了

网友:
既然已经有上边的启动打印信息了,就说明IROM启动已经没问题,卡住是其它原因,应该不是IROM启动的关系。

网友:
谢谢,那请问能不能看得出是什么原因卡住了呢

网友:
你用的是 mmc 卡启动的?

网友:
用的是SD卡,NAND是MLC结构的

网友:
[0x011A4C77/0x011A7E43] 99 percent complete.[1]dwTempOffset is 1550104
[2]dwTempOffset is 1550104
[0x011A7E43/0x011A7E43] 100 percent complete.
+OEMLaunch.
+IMAGE_TYPE_RAMIMAGE dwImageStart:00000000.,dwLaunchAddr : 00000000 g_dwTocEntry is 1
INFO1:dwLaunchAdd : 0  g_pTOC->id[0].dwJumpAddress :80086FD0, g_pTOC->id[1].dwJumpAddress :8020D2DC  g_pTOC->id[g_dwTocEntry].dwJumpAddress is 8020D2DC
g_pTOC->id[g_dwTocEntry].dwSignature is 43465348
+WriteOSImageToBootMedia
g_dwMBRSectorNum = 0x2a000
Erase Block from 0x2a, to 0x74
                               Writing single region/multi-region update, dwBINFSPartLength: 22360920
Before BP_OpenPartition dwBlock = 42
                                     OpenPartition: dwBINFSPartLength = 0xb.
OpenPartition: IMAGE_START_BLOCK = 0x2a.
OpenPartition: dwStartSector = 0x2a000.
OpenPartition: dwNumSectors = 0x36000.
OpenPartition: dwPartType = 0x21.
OpenPartition: fActive = 0x1.
OpenPartition: dwCreationFlags = 0x2.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2a000
.OpenPartition: Invalid MBR.  Formatting flash.
Enter LowLevelFormat [0x2a, 0x5f].
BP_LowLevelFormat: // Erase all the flash blocks.
BP_LowLevelFormat: // Erase all the flash blocks.-End
WriteBlock: dwMBRBlockNum = 0x2a.
Done.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21.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1000, Num = 0x36000.
WriteBlock: dwMBRBlockNum = 0x2a.
After BP_OpenPartition dwBlock = 42
                                    g_BINRegionInfo.Region[0].dwRegionStart is  0x80200000
                                                                                           nCount = 0 0x80200000 0xa0200000
                                                                                                   BP_SetDataPointer at 0x5600000
BP_WriteData: Start = 0x5600000, Length = 0x1553358.
BP_WriteData: dwSectorAddr = 0x2b000, dwOffsetSector = 0x0.
BP_WriteData: dwNumSects = 0xaa90
BP_WriteData: dwNumExtraBytes = 0x1358
BP_WriteData: dwSectorAddr = 0x2b000
BP_WriteData: dwNumSects = 0xaa90
BP_WriteData: dwSectorAddr = 0x35a90
BP_WriteData: pbBuffer = 0xa1752000
-WriteOSImageToBootMedia
INFO1:dwLaunchAdd : 0  g_pTOC->id[0].dwJumpAddress :80086FD0, g_pTOC->id[1].dwJumpAddress :8020D2DC  g_pTOC->id[g_dwTocEntry].dwJumpAddress is 8020D2DC
g_pTOC->id[g_dwTocEntry].dwSignature is 43465348
INFO2: using TOC[1] dwJumpAddress: 0x8020D2DC
+ReadOSImageFromBootMedia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 = 0x0 dwLength = 0x4
Stepldr image
+OEMVerifyMemory. dwStartAddr = 0x8020d2dc dwLength = 0x4
RAM image
ReadOSImageFromBootMedia: ERROR_INVALID_ADDRESS: (address=0x0, sectors=0x0, launch address=0x8020d2dc)...
OEMPlatformInit ERROR: Failed to load kernel region into RAM.
SpinForever...

现在启动到这一步了,还是死掉

网友A:
是在开发板上做的么?  那家的开发板。

我测试了下,似乎只有三星原装的mmc 卡才能启动。

另外,你用的是那个牌子的sd 卡。请教了

网友:
我用的 海天雄的 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开发板上做的么? 那家的开发板。

我测试了下,似乎只有三星原装的mmc 卡才能启动。

另外,你用的是那个牌子的sd 卡。请教了

貌似和哪家的SD卡没关系,只要是FAT32格式的就可以了。
感觉楼主的平台停在了nand flash这块,能否确定flash的硬件是好的?flash的驱动是否和硬件匹配?

网友:
从上边的信息看是你的TOC有问题,从上边信息看写NK到NAND似乎是没错。
问题大概出现在这里
ReadOSImageFromBootMedia
+OEMVerifyMemory
这两个函数用到的TOC数据不对,导致从NAND读NK的时候读的数据不对。

网友:
NAND是K9LB608,不是开发板,是公司自己做的板子,应该是我有配置项没有选对,昨天老大编了个内核就能启动成功,只有慢慢再熟悉了。编好了测试3G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在开发板上做的么? 那家的开发板。

我测试了下,似乎只有三星原装的mmc 卡才能启动。

另外,你用的是那个牌子的sd 卡。请教了

貌似和哪家的SD卡没关系,只要是FAT32格式的就可以了。
感觉楼主的平台停在了nand flash这块,能否确定flash的硬件是好的?flash的驱动是否和硬件匹配?

你测试过sd 卡了?

网友:
SD卡金士顿的,内核也写到FLASH里了的,BOOTLOADER引导内核启动也没问题,是我内核编译的有问题,其实问题已经偏离帖子的主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  sd 卡里面的 boot 部分和你 nk 的内存划分不相同。

网友:
还是想请教下楼主:

我们的设备配置 1g nand ,k9k8g08uob。  发现一个问题
om[4] - om[0] 配置:00110  nand 启动ok

om[4] - om[0] 配置:01000  gpc7-gpc6  101 , 无法从nand 启动
om[4] - om[0] 配置:01000  gpc7-gpc6  000 , 可以从三星的mmc 卡启动
                                                  无法从sd 卡启动。

网友:
不知楼主,sd 卡启动 om  和 gprc 配置是怎么样的??? 请教了

网友:
我们用的2450,按三星文档配置的,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