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单大小改变

楼主(2009-12-15):
菜单大小改变
vs2005 wince6.0 vc
新建一个对话框让其无标题,在关联的类中添加菜单的代码是:
m_hwndCB = CommandBar_Create(g_hInst, g_hwHandle, NULL);
if (m_hwndCB != NULL)
{
//CommandBar_Height(m_hwndCB);
CommandBar_InsertMenubar(m_hwndCB, g_hInst, wMenuID/* 菜单的ID*/, NULL);
CommandBar_Show(m_hwndCB,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菜单的宽度呢?
谢啦!
菜单
,
return
,
对话框
新建

网友A:
帮你顶顶,我很关注呵呵

网友B:
要用系统自带的菜单,能修改的不多
想要实现个性的菜单,只能自己开发,也就是说放弃系统提供的菜单,完成自己开发

网友C:
自己开发能不能讲讲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