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外接io口可以直接连信号发生器么?

楼主(2010-05-03):
Fpga外接io口可以直接连信号发生器么?
我就写了个很简单的测试程序
input xinhao,led;
assign led=xinhao;
然后用信号发生器产生1hz方波,按理灯应该一亮一灭吧,但是却没这种现象
我将导线在外接io口处反复进出,有时候会看到灯闪几下,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信号发生器
LED
程序

网友A:
电平别超了io的范围,
小心把io烧掉

网友B:
你的led是input? 居然还编译通过了?

网友C:
phy层匹配 就能直接连
话说lz的code很写意

网友D:
额。。。那里写错了
我源程序写的LED是output
电平我用的就是峰峰值10V输出方波,应该不会超吧,话说方波的-5V是算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啊
phy层匹配 就能直接连
===================
此句何解?

网友E:
??无人解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