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有没人搞过3Mbps的串口,看很多芯片的技术资料都说串口最大可以到3Mbps的速率了

楼主:
WINCE下有没人搞过3Mbps的串口,看很多芯片的技术资料都说串口最大可以到3Mbps的速率了

网友:
没有人整过?

网友A:
大哥 什么应用,这么高的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什么应用,这么高的速率

取代SPI,因为SPI老丢数据.

网友B:
呵呵呵, LZ 为什麽会觉得 SPI 会丢数据, UART 就不会丢了.

LZ 怕丢数据, 应加大 FIFO, 或是用 DMA, 或是在 Protocol 中加入 Flow Control.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 LZ 为什麽会觉得 SPI 会丢数据, UART 就不会丢了.

LZ 怕丢数据, 应加大 FIFO, 或是用 DMA, 或是在 Protocol 中加入 Flow Control.

Paul, Chao @ Techware

我们用中断的方式测试过SPI,确实是会丢数据啊.SPI加Flow Control?怎么加?加大FIFO?已经是固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