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wince5.0如何实现触摸屏点击唤醒?

楼主(2010-04-30):
2440+wince5.0如何实现触摸屏点击唤醒?
我使用2440+wince5.0,系统进入睡眠后,我想通过触摸屏点击唤醒,在软硬件上分别该如何实现,谢谢!
触摸屏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睡眠的时候,中断还是有效的,因此只需要在睡眠的时候通过触摸屏中断唤醒即可。

网友B:
设定好唤醒中断源为触摸屏中断即可。

网友C:
2440睡眠时只有外部中断0~15和RTC中断才能够唤醒,触摸屏中断不能唤醒,因此楼上所说的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哪位做过类似的可否提供一点提示?

网友D:
是的,唤醒源里不包括触摸屏。

网友E:
使用电平比较器将触摸屏转换成电平中断接到中断IO上
系统正常工作时禁止这个中断,或者禁止这部分电路

网友F:
Reallyu的建议似乎可行,我先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