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错误This header file is only used internally by ATL under the WinCE OS tree

楼主:
如题:This header file is only used internally by ATL under the WinCE OS tree
如何解决
问题补充:C:\WINCE600\OTHERS\ATL8\INCLUDE\altcecrt.h(9)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is header file is only used internally by ATL under the WinCE OS tree

网友:
也就是说不能使用此头文件.

网友A:
恩,我就是想不到办法解决!我把我硬盘上的atlwin.h的头文件都包含了试试,都没用!如果包含VS2005目录下的头文件还是会出现错误,不过不是这个错了!而是很多个错了!

网友:
说错了不是很多个多,是这个错: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VC\atlmfc\include\atldef.h(30) : fatal error C1189: #error :  This version of ATL is not currently supported for CE. Look for the CE specific version.

网友B:
你使用的活动模板库的版本
不支持Win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活动模板库的版本
不支持WinCE

恩,所以我就改成这个路径了:C:\WINCE600\OTHERS\ATL8\INCLUDE!大虾们,请给点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我是菜鸟中的菜鸟!WINCE门都还没入!

网友:
大虾们,哪里去了?

网友:
有可能是缺少动态链接库或者静态链接库,这个问题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我就是想不到办法解决!我把我硬盘上的atlwin.h的头文件都包含了试试,都没用!如果包含VS2005目录下的头文件还是会出现错误,不过不是这个错了!而是很多个错了!

引用你BSP包下面的头文件,不要全部都引用,除非是通用标准SDK,建议你查一下你的SDK安装路径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
PC上的很多东西,在wince下并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