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我的开发板mic坏了,还是有什么问题我没注意到。。。请大家提醒我一下

楼主:
如题,想写个基于wince的语音方面的程序,但是我发现开发板自带的录音程序都录不进声音,请问是我的MIC坏了,还是wince设置有问题???

网友:
有MIC 坏的可能。

楼主有示波器吗?

用示波器测试下,你说话时,对应的波形,
主要测两个地方,一个MIC的管脚,
音频处理的语音输入的管脚。

网友:
既然是开发板,肯定有范例程序的,先用范例做一下检测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示波器看一下为妙.

网友:
用示波器测,简单明了

网友:
音频驱动没做wave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MIC 坏的可能。

楼主有示波器吗?

用示波器测试下,你说话时,对应的波形,
主要测两个地方,一个MIC的管脚,
音频处理的语音输入的管脚。

正解

网友:
谢谢各位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