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EP硬件问题,高手请帮忙

楼主:
DM9000A碰到问题有以下特征:
1,LPC2294用内部RAM 单独对DM9000读写正常(内部RAM接CS1,DM9000A接CS3)。
2,用外部RAM时,不管对不对DM9000A操作,LPC2294程序会出现取指令/数据错误(其错误出现在从startup.s跳到main的时候)。
3,出现问题2后,断开DM9000A的CS控制线,LPC2294程序在外部RAM下工作正常。
4,再连接上CS线,用示波器看CS线的电平始终是3.3V没变化。
想请教一下高手,为什么DM9000A干扰我的外部总线。实在想不通。
由于中途接别人的项目,硬件上确实修改了很多地方。真的很郁闷。

网友A:
1,LPC2294用内部RAM 单独对DM9000读写正常(内部RAM接CS1,DM9000A接CS3)。 ?????

首先问下 楼主外部RAM,在配置总线时,其对应的CS是多少?

另外DM9000A 和RAM共用数据总线,那么这个数据总线有采用245驱动吗?
你考虑与评估过,2294的容性负载能力是否够? 能挂起这些设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LPC2294用内部RAM 单独对DM9000读写正常(内部RAM接CS1,DM9000A接CS3)。 ?????

首先问下 楼主外部RAM,在配置总线时,其对应的CS是多少?

另外DM9000A 和RAM共用数据总线,那么这个数据总线有采用245驱动吗?
你考虑与评估过,2294的容性负载能力是否够? 能挂起这些设备吗?

打字错,外部RAM接CS1,意思是外部RAM的CS接在LPC2294的CS1上作为BANK1
至于DM9000A总路线我看这个DM9000AEP资料上写的
10.2 DC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VDD = 3.3V)
Symbol Parameter              Min. Typ. Max. Unit Condi
Inputs
VIL  Input Low Voltage          -   -    0.8     V
VIH  Input High Voltage        2.0  -     -      V
IIL  Input Low Leakage Current  -1  -     -      uA  VIN = 0.0V
IIH  Input High Leakage Current  -  -     1      uA  VIN = 3.3V
才一微安应该可以呀

网友B:
不会是正巧你用了个坏的DM900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正巧你用了个坏的DM9000吧?
那可能是这批货是坏的。我换了三个都这样。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