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AVECOM模块上网时候,想收短信,怎么知道,怎么处理?
mingjing
mingjing

网友A(2009-05-26):
WAVECOM模块上网时候,想收短信,怎么知道,怎么处理?
在使用ANYDATA模块做这样的一个功能:在上网的时候,如果收到短信,那么网络保持连接,读取短信内容,之后在恢复上网.那我怎么知道收到短信了呢。然后怎么处理呢?模块是使用串口上网的,那么在上网的状态下,串口就被占用的。可是我有因为要收短信,不得不使用串口~
短信
上网

网友B:
AT+WIPCREATE=****建立连接后
不进入数据传输模式 直接收短信
同时 GPRS数据过来之后 有+WIPDATA提示 进入数据传输模式 收发GPRS数据

网友C:
模块收到短信是有信号上来得,只要在收到短信信号处加上串口模式切换的,显示完短信在切换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D:
最好的方式是实现MUX。
其次是确保使用至少B类的模块,上网时来短信能提示,给你切换的机会。

网友E:
3楼,用MUX怎么实现呢?MUX具体怎么用呢?上网状态下,我怎么知道来短信了呢~

网友F:
这个MUX涉及到具体协议部分,会稍微麻烦一些,而且和模块也有一定的关系,不过ANYDATA本身是有支持这个的。

网友G:
WAVECOM Q24.Q26都可以~双串口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