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 中断只响应一次

楼主:
我想在eboot中加入USB中断的方式下载功能。现在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中断触发时,响应中断,进入中断处理函数,然后退出中断。等下一个中断到来时,就无法响应中断了。中断处理函数退出时,已经开了中断。也就是说,只响应一次中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有重新使能中断啊。哈哈

中断完毕要重新使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重新使能中断啊。哈哈

中断完毕要重新使能哦。

中断退出时,
已经开中断了啊?

网友A:
你看看wince下的ISR部分是怎么做的,找个成功例子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wince下的ISR部分是怎么做的,找个成功例子参考一下。

这是在bootloader中的中断,还没有进系统呢!
在没有初始化中断堆栈时,进不了中断,初始化堆栈后,只能响应一次中断

网友:
一样的道理。

或者看看 优龙的ADS bootloader吧。

网友:
问题究竟出现在哪儿呢?堆栈太小?0x1a00不小了吧?退出中断时,也开中断了啊
中断响应代码如下,红色部分为中断执行部分
void HandlerUsbd(void)
{

          U8 usbdIntpnd,epIntpnd;
    U8 saveIndexReg=pUDCreg->INDEX;
    pINTreg->rINTMSK |=BIT_USBD; //close usbd interrupt
    ClearPending(BIT_USBD);//clear interrput
    EdbgOutputDebugString ( "usb_interrupt!\r\n");

    usbdIntpnd=pUDCreg->UIR;
    epIntpnd=pUDCreg->EIR;

    if(usbdIntpnd&SUSPEND_INT)
    {
            pUDCreg->UIR=SUSPEND_INT;
            EdbgOutputDebugString( "SUSPEND_INT\r\n");
    }
    if(usbdIntpnd&RESUME_INT)
    {
            pUDCreg->UIR=RESUME_INT;
            EdbgOutputDebugString("RESUME_INT\r\n");
    }
    if(usbdIntpnd&RESET_INT)
    {
            pUDCreg->UIR=RESET_INT;  //RESET_INT should be cleared after ResetUsbd().
            EdbgOutputDebugString( "RESET_INT\r\n");
            ReconfigUsbd();
        PrepareEp1Fifo();

    }

    if(epIntpnd&EP0_INT)
    {
            EdbgOutputDebugString( "EP0_INT\r\n");
                        pUDCreg->EIR=EP0_INT;
            Ep0Handler();
    }
    if(epIntpnd&EP1_INT)
    {
            EdbgOutputDebugString( "EP1_INT\r\n");
            pUDCreg->EIR=EP1_INT;
            Ep1Handler();
    }

    if(epIntpnd&EP2_INT)
    {
            pUDCreg->EIR=EP2_INT;
            EdbgOutputDebugString( "EP2_INT\r\n");   //not implemented yet
            //Ep2Handler();
    }

    if(epIntpnd&EP3_INT)
    {
            EdbgOutputDebugString( "EP3_INT\r\n");
            pUDCreg->EIR=EP3_INT;
            Ep3Handler();
    }

    if(epIntpnd&EP4_INT)
    {
            EdbgOutputDebugString( "EP4_INT\r\n");//not implemented yet
            pUDCreg->EIR=EP4_INT;
            //Ep4Handler();
    }
    pUDCreg->INDEX=saveIndexReg;

    pINTreg->rINTMSK &=~ (BIT_USBD);                         //open usbd interrupt

}
void ReconfigUsbd(void)
{
// *** End point information ***
//   EP0: control
//   EP1: bulk in end point
//   EP2: not used
//   EP3: bulk out end point
//   EP4: not used
    DbgPrintf("reconfigusbd start!\r\n");
    pUDCreg->PMR=PWR_REG_DEFAULT_VALUE;        //disable suspend mode

    pUDCreg->INDEX=0;
    pUDCreg->MAXP=FIFO_SIZE_8;           //EP0 max packit size = 8
    pUDCreg->EP0ICSR1=EP0_SERVICED_OUT_PKT_RDY|EP0_SERVICED_SETUP_END;
                                //EP0:clear OUT_PKT_RDY & SETUP_END

    pUDCreg->INDEX=1;
    #if (EP1_PKT_SIZE==32)
        pUDCreg->MAXP=FIFO_SIZE_32;        //EP1:max packit size = 32
    #else
                                pUDCreg->MAXP=FIFO_SIZE_64;        //EP1:max packit size = 64
    #endif
    pUDCreg->EP0ICSR1=EPI_FIFO_FLUSH|EPI_CDT;
    pUDCreg->ICSR2=EPI_MODE_IN|EPI_IN_DMA_INT_MASK|EPI_BULK; //IN mode, IN_DMA_INT=masked
    pUDCreg->OCSR1=EPO_CDT;
    pUDCreg->OCSR2=EPO_BULK|EPO_OUT_DMA_INT_MASK;

    pUDCreg->INDEX=2;
    pUDCreg->MAXP=FIFO_SIZE_64;        //EP2:max packit size = 64
    pUDCreg->EP0ICSR1=EPI_FIFO_FLUSH|EPI_CDT|EPI_BULK;
    pUDCreg->ICSR2=EPI_MODE_IN|EPI_IN_DMA_INT_MASK; //IN mode, IN_DMA_INT=masked
    pUDCreg->OCSR1=EPO_CDT;
    pUDCreg->OCSR2=EPO_BULK|EPO_OUT_DMA_INT_MASK;

    pUDCreg->INDEX=3;
    #if (EP3_PKT_SIZE==32)
        pUDCreg->MAXP=FIFO_SIZE_32;        //EP3:max packit size = 32
    #else
                                pUDCreg->MAXP=FIFO_SIZE_64;        //EP3:max packit size = 64
    #endif
    pUDCreg->EP0ICSR1=EPI_FIFO_FLUSH|EPI_CDT|EPI_BULK;
    pUDCreg->ICSR2=EPI_MODE_OUT|EPI_IN_DMA_INT_MASK; //OUT mode, IN_DMA_INT=masked
    pUDCreg->OCSR1=EPO_CDT;
            //clear OUT_PKT_RDY, data_toggle_bit.
        //The data toggle bit should be cleared when initialization.
    pUDCreg->OCSR2=EPO_BULK|EPO_OUT_DMA_INT_MASK;

    pUDCreg->INDEX=4;
    pUDCreg->MAXP=FIFO_SIZE_64;        //EP4:max packit size = 64
    pUDCreg->EP0ICSR1=EPI_FIFO_FLUSH|EPI_CDT|EPI_BULK;
    pUDCreg->ICSR2=EPI_MODE_OUT|EPI_IN_DMA_INT_MASK; //OUT mode, IN_DMA_INT=masked
    pUDCreg->OCSR1=EPO_CDT;
            //clear OUT_PKT_RDY, data_toggle_bit.
        //The data toggle bit should be cleared when initialization.
    pUDCreg->OCSR2=EPO_BULK|EPO_OUT_DMA_INT_MASK;

    pUDCreg->EIR=EP0_INT|EP1_INT|EP2_INT|EP3_INT|EP4_INT;
    pUDCreg->UIR=RESET_INT|SUSPEND_INT|RESUME_INT;

    //EP0,1,3 & reset interrupt are enabled
    pUDCreg->EIER=EP0_INT|EP1_INT|EP3_INT;
    pUDCreg->UIER=RESET_INT;
    //ep0State=EP0_STATE_INIT;

    pINTreg->rSRCPND     = pINTreg->rSRCPND;                 // clear all interrupt
    pINTreg->rINTPND     = pINTreg->rINTPND;                 // clear all interrupt
    DbgPrintf("reconfigusbd end!\r\n");

}
void PrepareEp1Fifo(void)
{
    int i;
    U8 in_csr1;
    pUDCreg->INDEX=1;
    in_csr1=pUDCreg->EP0ICSR1;

    for(i=0;i             ep1Buf=(U8)(transferIndex+i);
    WrPktEp1(ep1Buf,EP1_PKT_SIZE);
    SET_EP1_IN_PKT_READY();
    DbgPrintf("PrepareEp1Fifo ing \r\n");
}

网友:
以下是输出的打印信息,红色为进入中断时的寄存器信息,蓝色是退出中断时的寄存器信息,粉红色显示为中断再一次产生
usb_interrupt!
pUDCreg->EIR=0x0,pUDCreg->UIR=0x4

pINTreg->rSRCPND is 0x2000000

pINTreg->rINTMOD is 0x0

pINTreg->rINTMSK is 0xFDFFFFFF

pINTreg->rINTPND is 0x2000000

pINTreg->rINTOFFSET is 0x19

pINTreg->rSUBSRCPND is 0x3

pINTreg->rINTSUBMSK is 0x7FF

RESET_INT
reconfigusbd start!
reconfigusbd end!
PrepareEp1Fifo ing
pUDCreg->EIR=0x0,pUDCreg->UIR=0x0

pINTreg->rSRCPND is 0x0

pINTreg->rINTMOD is 0x0

pINTreg->rINTMSK is 0xFDFFFFFF

pINTreg->rINTPND is 0x0

pINTreg->rINTOFFSET is 0x0

pINTreg->rSUBSRCPND is 0x3

pINTreg->rINTSUBMSK is 0x7FF

pINTreg->rSRCPND is 0x2000000

pINTreg->rINTMOD is 0x0

pINTreg->rINTMSK is 0xFDFFFFFF

pINTreg->rINTPND is 0x2000000

pINTreg->rINTOFFSET is 0x19

pINTreg->rSUBSRCPND is 0x3

pINTreg->rINTSUBMSK is 0x7FF

pUDCreg->EIR is 0x1

pUDCreg->UIR is 0x4

pUDCreg->EIER is 0x1F

pUDCreg->UIER is 0x4

HandlerUsbd is 0x8C03FD04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中断只响应一次的问题,只在插上USB的时候才发生。
后来看了一下是USBS.S这部分汇编中的最后一句没有执行,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LEAF_ENTRY IsrHandler

;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ub lr, lr, #4
        stmfd   sp!, {r0-r12,lr}
        mov        r0, lr
        bl        IsrUsbd
        ldmfd   sp!, {r0-r12,lr}

        movs pc, lr
    ENDP    ; |IsrHandler|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