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gwin安装mips编译器后不识别库函数,请高手指教,谢谢 ...

楼主(2009-02-03):
cygwin安装mips编译器后不识别库函数,请高手指教,谢谢!
cygwin下安装了mips的编译器,但不能识别函数,即使写一个“Hello World”,使用mips-elf-gcc编译时也会提示“undefined reference to `printf'”,直接用gcc编译就没问题。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指教,谢谢!
安装
问题
undefined
reference
编译器

网友A: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B:
另外也提示:“warning: cannot find entry symbol _start”

网友C(2009-03-20):
当然cygwin下是能编译的,cygwin包含有可供开发的头文件和库文件。所以你要确认的是:在安装mips编译器的SDK时是不是有问题,查找一下mips编译器SDK里面是否包含有完整的头文件和库文件,否则cygwin下是不能进行编译的。

网友D:
看下你的makefile,里面LIB路径设置是否有误
你可以搜下装了mips工具链的目录里, libm.a 这些文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