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51单片机的准备?

楼主:
我想自学单片机,在网上看了下,都说不推荐买开发板,最好自己做,请问有什么教程或者书是从组建最小系统开始讲的?
还有要买些什么元件?我们学校这里不知道哪有电子市场,所以打算在网上一次买齐,求教需要哪些元件,还有数量。

网友:
强烈推荐holtek单片机,有可以软件搭建硬件模拟电路,在线实时模拟代码运行结果,可以参考本人的文章.

网友:
顺便说一下,支持C语言开发.

网友:
先用单片机做个电子钟,这个做好了,单片机也就会了

网友:
单片机学习也分偏软件还是偏硬件,当然初期可以一起搞,这样以后的开发会扎实些。网上很多资料,可以不用去找书了,当然,如果一定要的话推荐你看看周立功的书。他家的书偏向于实战,没什么废话。而且也兼顾到了对51单片机体系的描述。
一般最小的单片机系统需要单片机1个,晶振1个,电容和电阻若干,此外还需要5V电源。最好买些小按键、二极管,LED。至于方针接口,自己看着办吧。
开发板的资料可以在网上找,反正各家的都是大同小异的。

网友:
想省点事,之后确实是想偏软件,那直接买开发板也是可以滴,呵呵

自己学的话用传说中的增量模型:

第一步,先搭起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不管你先什么

通常包括:
复位电路,晶震电路,编程仿真电路,电源电路。基本上让单片机能工作

第二步,迭代这一步
你需要什么功能,就往这个小板上加

比如做个跑马灯,你要几个LED,限流电阻,连到IO上,然后编程实现

网友:
斑竹的方法很好,我抽空也试试

网友:
学习了,郭天祥的视频不错!

网友:
哥,就是学好它混了口饭吃

网友:
呵呵,学习不能只有兴趣,还要耐得住寂寞,单片机是一个很无聊的玩意呢,要是一时冲动就不要进来了!

网友:
http://www.silabs.com/Pages/default.aspx
建议楼主去这个网站看看,找一找C8051F系列的单片机看看,入门可以从C8051F330开始

网友:
假如你自己的焊接还可以的话,自己做个最小系统板,方便自己对单片机外围和硬件的理解。然后以后外扩其他东西,也可以自己加。

要有编程语言基础吧,比如c,或者汇编。然后找些例程。来对照着做,慢慢的就自己动手写一些代码,重在锻炼自己的编程思想。

网友:
这个学习  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慢慢来

网友:
请问楼主开始学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