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传输距离,有墙隔着能上网吗?

楼主(2009-04-11):
无线网卡传输距离,有墙隔着能上网吗?
无线网卡传输距离,有墙隔着能上网吗?
信号怎样,如果在第一楼有一个无线路由器,想在第三楼用无线网卡通过第一楼的无线路由器上网,
信号不好,通过什么方法能让信号好,不受太大影响?
谢谢您的阅读。
无线网卡
上网
影响

网友A:
貌似可以啊,我们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什么墙?一般的住宅楼和写字楼的楼层可以,通用的B/G类穿透3-4层没问题,只是信号衰减的比较大。3层一般是比较低,4层已经是极低了。
尽量靠窗口、阳台等地方放,天线旁边别有金属。

网友C:
AP可以换天线的,淘个2-4db增益的,会好不少。

网友D:
我们隔了两面墙,信号还可以

网友E:
信号有多路径到达天线,只要不是完全封死,有一点缝隙就可以过去的
有视线成分在的话效果最好。

网友F:
无线网卡穿墙还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尽量少转角出现就没有关系!拐角后的信号损失比较大!

网友G:
有收获,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