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创UTU-2440开发版不支持大容量SD卡 请教怎么修改

楼主:
已打过07年全年补丁.目前能支持2G SD卡.看了网上支持大容量SD卡的文章.
测试了后连普通的2G SD卡也检测不到.
修改前sdbus.dll大小为49K,
在platform->setting->environment 中设置IMGSDBUS2 = 1
修改后sdbus.dll大小为60K,实际上为sdbus2.dll.
在common.bib中
#if defined IMGSDBUS2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DBUS2
  sdbus.dll      $(_FLATRELEASEDIR)\sdbus2.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DBUS2
#else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DBUS
  sdbus.dll      $(_FLATRELEASEDIR)\sdbus.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SDBUS
#endif
同时也增加了case ResponseR7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帮忙解决?

网友A:
这个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因为大容量SD卡是另外一个协议,所以要对驱动做很大的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因为大容量SD卡是另外一个协议,所以要对驱动做很大的修改。

不是说PB07年的补丁里就已经增加对大容量SD卡的支持,还需要对那些驱动做修改

网友B:
sdbus2.dll应该已经添加了sdhc的支持
手工修改工作量不大
主要是添加R7和修改识别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dbus2.dll应该已经添加了sdhc的支持
手工修改工作量不大
主要是添加R7和修改识别流程

按照资料已添加R7支持.你所指的识别流程是指什么?
如果我不设置IMGSDBUS2 = 1,换sdbus2.dll,用旧版的sdbus.dll,可以识别普通的2G卡

网友:
怎么回事,我的博客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改了不行,why?
我真是这么做的。不行那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怎么回事,我的博客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改了不行,why?
我真是这么做的。不行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么做是有效的
确保在platform->setting->environment 中设置IMGSDBUS2 = 1
不行在SMDK2440A.bat里面也添加set IMGSDBUS2 = 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回事,我的博客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改了不行,why?
我真是这么做的。不行那是怎么回事呢
这么做是有效的
确保在platform->setting->environment 中设置IMGSDBUS2 = 1
不行在SMDK2440A.bat里面也添加set IMGSDBUS2 = 1

设置IMGSDBUS2 = 1应该是成功的.在PB里查找工程.大小跟sdbus2.dll一样,微软的07年PB补丁又支持大容量SD卡,所以一直找不到原因.为啥别人可以的我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回事,我的博客是真实的,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改了不行,why?
我真是这么做的。不行那是怎么回事呢

大侠.能发个SDHC的源码给我吗?谢谢
我的邮箱:rainwindng@yahoo.com.cn

网友E:
扬创UTU-2440开发板的BSP是wince4.2的,我想跟这个有关系吧。

这个BSP很多问题,后来直接抛弃了,用了5.0的BSP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扬创UTU-2440开发板的BSP是wince4.2的,我想跟这个有关系吧。

这个BSP很多问题,后来直接抛弃了,用了5.0的BSP一切正常。

原来如此!
呵呵。4.2的BSP 很挫的,奉劝楼主放弃,换一个BSP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扬创UTU-2440开发板的BSP是wince4.2的,我想跟这个有关系吧。

这个BSP很多问题,后来直接抛弃了,用了5.0的BSP一切正常。

原来如此!
呵呵。4.2的BSP 很挫的,奉劝楼主放弃,换一个BSP吧。

9494 我就是安装狗狗男的博客改的,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扬创UTU-2440开发板的BSP是wince4.2的,我想跟这个有关系吧。

这个BSP很多问题,后来直接抛弃了,用了5.0的BSP一切正常。

原来如此!
呵呵。4.2的BSP 很挫的,奉劝楼主放弃,换一个BSP吧。

不会吧.从4.2改成了5.0 如果这样那不是挺麻烦的.谢谢各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