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键盘钩子的问题

楼主:
系统平台:wince
开发语言:evc4.0
程序功能:编写键盘钩子,截取VK_UP消息,运行程序FDS.exe

问题:
点击键盘的向上按钮,可以运行FDS。exe程序,但是是弹出两个FDS.exe,比较头疼,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过来请教一下。

键盘钩子的回调函数为:
LRESULT CALLBACK KeyboardProc(int nCode,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if (nCode == HC_ACTION)
        {
                if (((KBDLLHOOKSTRUCT*)lParam)->vkCode == VK_UP )
                {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NULL;
                        ShExecInfo.lpFile = TEXT("\\SDMEM\\FDS.exe");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NULL;
                        ShExecInfo.lpDirectory = 0;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
        }
        return 1;
}

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键盘钩子必须是全局的,即必须以DLL方式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钩子必须是全局的,即必须以DLL方式存在

对  是采用了dll方式写的 也是全局的
问题出在了
点击键盘上的按钮  dll里面的回调函数如上所示
相应了两次
也就是弹出了两个FDS.exe程序
按道理来讲,应该是点击按钮 直接弹出一个FDS.exe程序

您知道什么问题不?

网友:
加个约束条件
if(wParam == WM_SYSKEYUP)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

键盘抬起时,会触发两次,wParam可能为WM_SYSKEYUP也可能WM_KEYU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约束条件
if(wParam == WM_SYSKEYUP)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

键盘抬起时,会触发两次,wParam可能为WM_SYSKEYUP也可能WM_KEYUP

恩  采用了判断
if(wParam == WM_KEYUP)
{
}
不再弹出两个应用程序
呵呵
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约束条件
if(wParam == WM_SYSKEYUP)
{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

键盘抬起时,会触发两次,wParam可能为WM_SYSKEYUP也可能WM_KEYUP

解决的弹出两个程序的问题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
由于使用了全局钩子,点击一次向上键(VK_UP )弹出一个FDS.exe.
怎样判断在没有关闭FDS.exe时,点击向上键不再弹出FDS.exe呢?
谢谢~~~~

网友:
学习了,各位大虾

网友:
保证FDS.exe只有一个实例就行了。具体实现方法google一下有很多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思路:
采用共享变量(dll中)m_hinstance=0;
打开FDS.exe,在初始化中,m_hinstance=1;
关闭的时候
m_hinstance=0;

dll键盘钩子程序,添加一个判断m_hinstance值的语句
如果为0 弹出FDS.exe
如果为1 不弹出 说明FDS.exe已经由一个在运行了

谢谢各位~
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