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仿真(裸机实现多任务)

楼主:
用ARM裸机实现多任务
采用定时器0来产生一个时间片timer,1timer=1us
接着达到某个时间(timer的n倍)时某个任务执行
然后每个任务都这样等待某个时间后执行

定时器0产生中断,代码如下
/*******************************************************************************************
* 名    称:IRQ_Time0()
* 功    能: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取反蜂鸣器控制口。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__irq IRQ_Timer0(void)
{
        timer++;
        if(timer==10)timer=0;                        //将最小时间片清零,为一次作准备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VICVectAddr = 0x00;                                // 通知VIC中断处理结束
}
/********************************************************************************************
* 名    称:Time0Init()
*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定时时间为1微秒(1us),并使能中断。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0Init(void)
{

         /* Fcclk = Fosc*4 = 11.0592MHz*4 = 44.2368MHz
             Fpclk = Fcclk/4 = 44.2368MHz/4 = 11.0592MHz
     */
        T0PR  = 99;        //设置定时器0分频为100分频,得110592Hz
        T0MCR = 0x03;        //匹配通道0匹配中断并复位T0TC
        T0MR0 = 11;        //比较值(1微秒定时值)
        T0TCR = 0x03;        //启动并复位T0TC
        T0TCR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中断IRQ
        VICIntSelect = 0x00;        //所有中断通道设置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4;        //定时器0中断通道分配最高优先级(向量控制器0)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Timer0;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向量
        VICIntEnable = 1<<4;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名称:main()
****************************************************************************/
void main()
{
        SysInit ();   //系统初始化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timer==8)Display();//某个任务,其他任务还没有加进来
        }
}

仿真出错了,出错提示如下

大家帮我看看!!!谢谢大家!!!!!!!!!

网友:
已经将Startup.s文件中的InitStack函数中倒数第3行
     MSR     CPSR_c,  #0xdf
更改为
     MSR     CPSR_c,  #0x5f

SPICE failed to connect pin V+!

应该在哪里修改啊?!!!!!

网友:
没有弄arm那,不过好像是没电吧?帮顶

网友:
一个任务放在main函数里面是可以的,能够看到main函数的任务在执行

但是按中断来产生时间片后就不能工作了,出错如上错误

网友:
高手帮忙看看啊!!!!
谢谢!!!!!!

网友:
好像是硬件问题
回复内容太短了!

网友:
产生中断后,不是要重新设置定时器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不小心把硬件的某条线弄断后没有接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