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和5V混合逻辑系统设计

楼主:
写得不错,转过来保留

3.3V和5V混合逻辑系统设计
    2009/01/05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5V TTL器件可以和3.3V TTL器件直接相连,没有任何问题。

5V CMOS器件输出可以直接正确驱动3.3V TTL器件输入,
但是3.3V TTL器件(LVC)无法直接驱动5V CMOS器件,因为5V CMOS器件要求的高电平最低电压是3.5V,而3.3V LVC器件输出的高电平的最低电压值是2.4V(可以高到3.3V)。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双电压(一边是3.3V供电,另一边是5V供电)供电的驱动器,如:TI的SN74ALVC16245、SN74LVC4245等。

附:电平转换标准
-------------------------------------------------------
                  Voh     Vol     Vih     Vil     Vt
-------------------------------------------------------
5V CMOS           4.44    0.5     3.5     1.5     2.5
5V TTL            2.4     0.4     2       0.8     1.5
3.3V TTL          2.4     0.4     2       0.8     1.5
(LVT、LVC、ALVC、LV)

其中,
Voh表示输出高电平的最低电压
Vol表示输出低电平的最高电压
Vih表示输入高电平的最低电压
Vil表示输入低电平的最高电压
Vt是中间值

3.3V和5V混合逻辑系统设计时,根据查询相关器件的数据手册,分别比对Voh、Vol、Vih、Vil,就可以判断出3.3V和5V器件是否能够直接连接。

网友A:
引用楼主 guetcw 的帖子:
写得不错,转过来保留

3.3V和5V混合逻辑系统设计
    2009/01/05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5V TTL器件可以和3.3V TTL器件直接相连,没有任何问题。

5V CMOS器件输出可以直接正确驱动3.3V TTL器件输入,
但是3.3V TTL器件(LVC)无法直接驱动5V CMOS器件,因为5V CMOS器件要求的高电平最低电压是3.5V,而3.3V LVC器件输出的高电平的最低电压值是2.4V(可以高到3.3V)。在此情况下可以采用双电压(一边是3.3V供…

这个使用上拉电阻不可以吗?

网友:
应该可以,再加个场效应管,我觉得他的双电压驱动器内部就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guetcw 的帖子:
写得不错,转过来保留

3.3V和5V混合逻辑系统设计
    2009/01/05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5V TTL器件可以和3.3V TTL器件直接相连,没有任何问题。

5V CMOS器件输出可以直接正确驱动3.3V TTL器件输入,
但是3.3V TTL器件(LVC)无法直接驱动5V CMOS器件,因为5V CMOS器件要求的高电平最低电压是3.5V,而3.3V LVC器件输出的高电平的最低电压值是2.4V(可以高到3.3V)。在此情况下可…

如果能承受5V就可以用上拉,这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