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BSP包中LCD驱动sources如何得来

楼主:
大家好!
断断续续接触CE,今天有遇到一个问题
我用三星原来的BSP自己用PB有生成了一个新的BSP,为什么两个BSP下的LCD驱动中sources这个文件内容不一样呢
(不排除我修改过其他文件,我记不清了),我只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一样了
比如
我自己新生成的BSP的这个文件下有这样的语句
SYNCHRONIZE_DRAIN=1

TARGETNAME=S3C2440DISP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DEFFILE=S3C2440DISP.DEF
CLEARTYPE=0
ROTATE=1

!IFDEF ROTATE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emulrotate.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gperotate.lib        \
!ELSE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emu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gpe.lib        \
!ENDIF

而原文件中
TARGETNAME=S3C2440DISP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TYPE=DYNLINK
DEFFILE=S3C2440DISP.DEF
CLEARTYPE=0
(没有ROTATE=1)

!IFDEF ROTATE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emulrotate.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gperotate.lib        \
!ELSE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emul.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gpe.lib        \
!ENDIF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这个可以任意修改的,有没有相应的东西主要看你想不想用这个功能。

网友:
关键在lib
其他一些设置可以随便改的。

网友:
ROTATE看名字似乎是旋转屏幕的一个变量,源码中可能用到了这个变量,你看下,自己加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sources文件都是调用lib文件的,因此关键是lib文件,当然,你必须保证sources文件中调用lib文件和头文件的正确

网友:
感谢几位,
我想知道这个sources文件是怎么来的?
我没写过驱动

网友A:
sources文件是开发BSP商开发的,当然微软定义好了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urces文件是开发BSP商开发的,当然微软定义好了协议

如果我们要自己开发驱动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sources文件呢?
这个协议微软是如何定义的呢?我们能看到吗?
建立自己的驱动,用自己的协议可以吧?

网友:
同求解惑,也被这个问题弄得很晕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urces文件是开发BSP商开发的,当然微软定义好了协议

如果我们要自己开发驱动是不是要建立自己的sources文件呢?
这个协议微软是如何定义的呢?我们能看到吗?
建立自己的驱动,用自己的协议可以吧?

想建立自己的驱动按照已有的驱动写下sources文件就可以了,无非是说明一下源文件有哪些,库文件有哪些,生成什么类型的文件及文件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