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串口编程!发中文短信的AT指令!

楼主:
我用的指令如下
AT+CNMI=2,2
返回OK
AT+CMGF=0
返回OK
AT+CSCS="UCS2"
返回OK
AT+CMGS="160031003300370032003900300036003000310030"
>044F60597D(这个代表的是你好的ucs2)
按esc返回OK
可是我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为什么呢???不知道是我的编码转换有问题还是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piml800/1900做的通信模块!

网友:
AT+CMGS="160031003300370032003900300036003000310030"
>044F60597D(这个代表的是你好的ucs2)
按esc返回OK

————————————————————————————————
输入了“你好”的ucs2码044F60597D后,为什么按Esc呢?AT命令发短信的结束符应该是0x1A(Ctrl+Z)才对

网友A:
esc和ctrl+z不是都可以的么?

网友:
我看过的几个AT命令规范都用的Ctrl+Z阿,LZ有用Ctrl+Z试过吗?

网友:
这类代码网上太多了

网友:
ESC表示退出本次发送;CTRL+Z发送内容.

网友:
一般都是使用CTRL+Z来作发送结束符的!

网友:
没用过 LZ 用的通信模块,看你写的AT 指令 跟SIM , Wavecom有所不同,你还是 仔细 查查 AT指令的 使用

网友:
在windows开始菜单的附件里面的通讯工具里面有个超级终端工具,你用那个试试,
输入
AT+CMGS="160031003300370032003900300036003000310030"
>044F60597D(这个代表的是你好的ucs2)
以后,不要按ESC,要按ctrl+z,否则模块返回的OK表示你取消发送取消成功-_-!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c和ctrl+z不是都可以的么?

Esc是取消发送。后者才是确认发送。

网友:
楼上正解,接个分~~还不行就直接e-mail请求厂商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c和ctrl+z不是都可以的么?

看到我的回帖没有?
esc是取消发送,
ctrl + z才是确认发送呀。
-_-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正解啊。牛x

网友:
引用楼主 cy53212798 的回复:
我用的指令如下
AT+CNMI=2,2
返回OK
AT+CMGF=0
返回OK
AT+CSCS="UCS2"
返回OK
AT+CMGS="160031003300370032003900300036003000310030"
>044F60597D(这个代表的是你好的ucs2)
按esc返回OK
可是我的手机没有收到短信~为什么呢???不知道是我的编码转换有问题还是有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piml800/1900做的通信模块!
[/Quo
想问下要是想用一个用户界面  用户由界面输入手机号和短信内容
用一个“发送”按钮进行事件的监听  那我想问下怎么把那个用户写的东西 传到at指令里面去呢?

网友:
用一个数组保存手机号和发送的内容,然后再AT指令后面添加上发送就行了!
可以编写一个函数,把手机号和短信内容作为参数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