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SetValueEx函数问题

楼主(2009-08-20):
RegSetValueEx函数问题
EVC下写入注册表的数据时
TCHAR szKey[ MAX_KEY_LENGTH ] = { L"ABCDEFGHIJKL" };
lRet = RegSetValueEx( hKey, REG_KEY, NULL, REG_SZ,(LPBYTE)szKey, (wcslen(szKey))* sizeof(TCHAR) );
为什么必须* sizeof(TCHAR) ,否则写入的数据只有一半??
数据
注册表

网友A:
wcslen(szKey) 返回的是字符串中的字符数;
在 UNICODE 编码中,一个字符占2个字节;
sizeof(TCHAR) 在 UNICODE 中等于 2 ;
所以,这里直接乘以 2 也可以。
建议楼主最好查找一些 UNICODE 的资料看看,否则以后会遇到很多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想问你关于Win CE.Net(C#)的 "Hello World "的源代码程序!再三谢谢了.
不知道你能帮忙不? 项目经理要2周内学懂Win CE.Net(C#),你能写个源代码谢谢下不》?

网友C:
在CE下编程,一定要清楚Unicode的问题
因为CE下,所有API都是采用Unicode编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