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时程序非常怪异高手来指点一下

楼主:
ORG 0000H
LJMP MAIN;
MAIN:
Sec EQU 30H;
Min EQU 31H;
SETB P1.0;
CLR P1.1;

MOV 30H,#0;
MOV 31H,#0;

D3:LCALL DELAY
INC Sec;
MOV A,#60;
CJNE A,Sec,D3;
INC Min;
MOV A,#3;//在这一行,如果这个数是1结果就是正确的计时一分钟,如果改成2计时2分钟则结果是5分钟,改成3结果是10分钟。。。昏迷了
CJNE A,Min,D3;
CLR P1.0;
SETB P1.1;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SETB P1.0;
CLR P1.1
AJMP MAIN

DELAY:                MOV R5,#100
D2:                        MOV R6,#20
D1:                        MOV R7,#248
                        DJNZ R7,$
                        DJNZ R6,D1
                        DJNZ R5,D2
                        RET

END

高手指点一下啊!先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
你这个不晕才怪,你加到60后复位那个变量没有,我晕
加一句
D3:LCALL DELAY
INC Sec;
MOV A,#60;
CJNE A,Sec,D3;
MOV Sec, #00h;
INC Min;
MOV A,#3
CJNE A,Min,D3;
MOV Min,#00H;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以后得仔细仔细再仔细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