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挂载主机根文件系统时出错求助

楼主:
u-boot 中 boot 后出现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ver,using default是咋回事?
setenv linux_arg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253.1:/armsys2440/root ip=192.168.253.9:192.168.253.1:192.168.253.1:255.255.255.0:armsys.hzlitai.com:eth0:off console=ttySAC0,115200 display=L35T32

网友:
确认目标机的nfs服务开启了?ping下看看通吗?

网友:
可以在Linux中输入route del default命令试试,清除Linux中的默认的路由表,再在开发板上进行NFS的挂载,可以会有用的,试试

网友:
我开了nfs 但ping 不通

网友:
终于搞定了,是虚拟机要选桥接方式,而且windows下本地连接中要添加一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