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段式液晶显示的原理,多谢指教!

楼主(2009-02-06):
请问各位高手,段式液晶显示的原理,多谢指教!
最近学习MSP430开发,在LCD显示方面有些不解:4MUX模式的段式液晶是如何显示的?给MSP430芯片的LCDMEM付的值是如何确定的?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
芯片
学习
开发
如何

网友A:
网上资料很多呀
UP

网友B:
没接触过,一直用点阵的液晶。这种段式液晶是否和数码管的显示差不多呢?

网友C:
应该是和数码管相似,比数码管省电多了.

网友D:
一般段式液晶都有对应的资料进行显示说明,数字啊,字母阿,如何显示,照准就是了

网友E:
看这篇技术文章 http://www.01zg.com/bencandy.php?fid=5&id=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