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51的课题

楼主:
    要参加个小比赛,老师让自己找个课题做,想请教下各位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又好玩的课题,给个简单思路,小妹感激不尽啊。。。

网友:
直接来个小型的游戏机,呵呵,好玩!特别可以双机通讯的那种。

网友:
电子温度报警器,我刚学51的时候就是玩的这个

51+DS18B20(温度采集)+7段数码管(温度显示)+LED(报警灯)+键盘(报警温度输入)

网友:
做个小车吧,很好耍的

网友:
做个 测量 重力加速度 的吧,不用物理的方法实现,挺简单的。

网友A:
蜂鸣器音乐 呵呵 挺好玩的之前做过一些 还可以加上灯的闪烁 有节奏感哈哈

网友:
做总线也不错,做个采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音乐 呵呵 挺好玩的之前做过一些 还可以加上灯的闪烁 有节奏感哈哈
听着蛮不错的哈。。。

网友:
话说有没有人做那个摇摇棒的呢?

网友:
做电机吧  实现 那个什么 你说的棒棒的

网友B:
做个彩色的跑马灯摆设吧,我正在准备进行时、、、、、
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个彩色的跑马灯摆设吧,我正在准备进行时、、、、、
大家一起学习......
大致描述下什么样的?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做个液晶显示好了,加上温度报警和你之前做过的蜂鸣器,液晶上显示温度,蜂鸣器响了可显示歌单。想继续深入学习可以浏览该网页:www.pubembed.com,QQ:1042625805,胡老师

网友:
做个万年历吧,lcd1602+键盘+DS13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彩色的跑马灯摆设吧,我正在准备进行时、、、、、
大家一起学习......
大致描述下什么样的?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用单片机去控制8个彩色的LED,做成流水灯。
然后再用个小电机带动LED旋转,你可以想想点亮LED后 电机再转动。
那效果肯定很不错的哈。这也只是在我脑袋里的想象。
挺遗憾的,没有进行到底。
和我一起参赛的队员说不用那么麻烦,弄个简单点的。现在在准备做另外的小东西了。

网友D:
1.LCD显示拼音输入法
2.LCD做一个掌上计算器
3.12864做一个小游戏
4.双单片机通讯,一个单片机控制另一个单片机执行动作
5.LCD显示动画
6.LCD做一个红外波形显示,以便了解未知遥控器的编码
7.单片机做一个录放系统,实际生产产线经常使用
8.做一个LED广告屏
9.手机短信控制单片机执行相应动作
10.用单片机加小电机做一个遥控玩具船,别人遥控小车在陆地上跑,我们遥控小船在水里游,这个是我很小的时候就想玩的东西,但一直没想到要怎么解决船体进水的问题
11.智能寻迹小车

网友:
多功能电子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彩色的跑马灯摆设吧,我正在准备进行时、、、、、
大家一起学习......
大致描述下什么样的?可以实现什么功能?

用单片机去控制8个彩色的LED,做成流水灯。
然后再用个小电机带动LED旋转,你可以想想点亮LED后 电机再转动。
那效果肯定很不错的哈。这也只是在我脑袋……
呵呵,其实那个蛮好玩的,因为人的视觉暂留会有静态画面,跟我想做的摇摇棒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手摇,一个电机带动。。。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1.LCD显示拼音输入法
2.LCD做一个掌上计算器
3.12864做一个小游戏
4.双单片机通讯,一个单片机控制另一个单片机执行动作
5.LCD显示动画
6.LCD做一个红外波形显示,以便了解未知遥控器的编码
7.单片机做一个录放系统,实际生产产线经常使用
8.做一个LED广告屏
9.手机短信控制单片机执行相应动作
10.用单片机加小电机做一个遥控玩具船,别人……
后三个都蛮有新意的。。。
  话说手机短信怎么能控制单片机执行相应的操作呢?这个不懂诶,可否请大侠解释一下。还有那个智能寻迹小车?是实现什么功能的主要?

网友:
手机短信那个估计要用个手机收发模块,然后和单片机连接,或者说就是手机之间的通信。假如你用的手机是主机的话,那个连接单片机的就是从机,你通过和那个模块的无线通信,那个模块和单片机直接相连,从而发出你指定的命令,你可以对特定的命令进行编码设置。实现相应功能。。。。。
只能循迹小车也是要附加扫描传感器和测试传感器组成反馈系统,从而控制电机转动速度和方向,可以买现成的模块。。。组合起来加些东西以单片机为核心工作。。。不过这两个实现起来估计都还是有点小难度,,,如果是时间紧的话。。。。估计做不来。。。呵呵。。。。。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