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信号量如何创建呢??如何实现计数的呢?

楼主:
计数信号量如何创建呢??如何实现计数的呢?如何实现任务同步??请给个演示程序!

网友:
所谓计数信号量,就是除了像二进制信号量那样工作外,
它还保持对信号量释放次数的跟踪。

信号量每次释放,计数器加一;
信号量每次获取,计数器减一。
当计数器减到0,试图获取该信号量的任务被阻塞。

应用实例:

SEM_ID semCount;

semCount = semCCreate (SEM_PRIORITY, 3);    /* 初始计数器值:3 */

semTake (semCount);    /* 计数器值减1,为2 */
    ... 临界代码
    semTake (semCount);    /* 计数器值减1,为1 */
        ... 临界代码
    semGive (semCount);    /* 计数器值加1,为2 */
... 临界代码

如此这般,随便建个工程,添加进去,临界区些一些打印代码就可以了。

由于安装的目标版本不一样,就不写详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