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求教:WinCE5.0 如何关闭屏幕背光

楼主(2009-02-16):
求教:WinCE5.0 如何关闭屏幕背光
请问各位大侠,在WinCE5.0+Coolpad7360下,如何关闭屏幕背光呢?
【之前在Mobile下用 ExtEscapeSet 实现过,但移植到Wince上,没有反应,】
Mobile
如何

网友A:
咋没有回复呢??!!(:大侠们,Help me!!!

网友B:
这个东西不是高低电平就可以了吗?有个引脚控制背光的。

网友C:
应该是有个I/O口控制的,好好看看电路图,在驱动中改下就OK的

网友D: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改变PWM来改变屏的背光(如果你的BSP支持背光的话),关闭背光即可。
第二种就是关闭屏的电源,可以利用PM(电源管理)来进行。(如果你的BSP支持PM)。
上面说的都是底层的修改方法。

网友E:
感谢楼上几位大侠的回复,小弟还是不太明白,有没有相关的示例代码供学习一下呀!!

网友F:
Coolpad7360是什么东西啊?首先看看硬件支持不支持关背光。如果能行,就是控制IO口。

网友G:
to 6 楼:
Coolpad7360 (酷派7360)是手机!

网友H:
手机 你没有资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