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普通12864屏改成触摸屏啊

楼主:
请问如何把普通12864屏改成触摸屏啊!谢谢

qzm

网友:
我知道一种触摸屏原理,说说供楼主参考:
首先要在你的12864上面贴一层触摸纸,然后用一个特殊的AD,当你点到触摸纸上时,会接通行和列的线,这里AD分别测到了行和列的电压值,然就可以定位了,
这个AD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你可以查查,一般来说触摸屏都是一块普通的液晶屏贴了一层触摸纸,为了保护这层纸,一般在其上还有一层塑料薄膜的,只是你看不出来而已,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大侠来指点吧,全当抛砖引玉了。。。

网友:
要改装,还不如直接找个触摸的玩下,贵不了多少

网友A:
直接改造,提供你的128*64的LCD的技术手册(主要是尺寸参数)
然后让做触摸屏厂家 给你定制一块,然后放在上面 就好。

我们有款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成本只是有点小高,如果有量,成本可以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造,提供你的128*64的LCD的技术手册(主要是尺寸参数)
然后让做触摸屏厂家 给你定制一块,然后放在上面 就好。

我们有款产品就是这样做的,成本只是有点小高,如果有量,成本可以很低。

跟高手学习

网友:
有专门贴触摸屏的,不过这样肯定很贵

网友:
硬件上,在上面加一个触摸板,软件上,与其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