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6.0中是如何导入BSP的?

楼主:
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安装CE6.0,现在开始熟悉新的开发环境,因为以前一直是使用CE5.0的,所以,在这里我的疑问是:在CE6.0中是如何导入BSP的?
在CE5.0中,有一项Manage Catalog Items...可以导入.CEC管理文件。而在CE6.0情况下是没有这个选项的,因为在CE6.0下,管理文件已经变为.PBCXML了,对于这个文件不知道如何导入?希望大家能否提供一点线索。
另外,需要说明两点,我用的开发板是华恒的,BSP包里只提供了.PBCXML文件。而我在网上看了关于CE6.0的BSP包,无论是威盛还是昭营都提供的是.msi可安装的BSP包。打电话给华恒技术支持部,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用户反映这个问题,说明提供的BSP没有问题。
所以,诚请各位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不需要导入吧,如果是6.0的BSP,直接把文件放在PLATFORM目录下即可。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
其次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厂商提供的BSP包是.MSI的话,直接安装就是在PLATFORM下,但是现在手头上只有.PBCXML文件,如何导入呢?

网友A:
“BSP包里只提供了.PBCXML文件”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只拿到了一个PBCXML文件吗?驱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P包里只提供了.PBCXML文件”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只拿到了一个PBCXML文件吗?驱动在哪里?

是的,只有一个SMDK6410.PBCXML文件,驱动当然在DRIVER目录下,只不过,这些东西需要我自己添加编译,但是现在BSP都还没有安装上?

网友A:
bsp又不用装,直接拷到platform目录下就能用的,你把你的bsp的目录结构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LZ你没拿到完整的BSP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bsp又不用装,直接拷到platform目录下就能用的,你把你的bsp的目录结构发上来看一下。

Wince6.0的BSP包是不需要安装的,直接拷贝至platform目录下即可。然后重新定制工程,相应的bsp就会

出现在平台选择中。

如果没有出现,8成是拿到的BSP不完整。

网友:
你拿的应该不是6.0的BSP
  可以到网上下一个看看

网友C:
把你的BSP包放到platform目录下,BSP中的catalog目录下应该是你的pxcxml文件,然后在启动VS2005,VS会自动搜索你的BSP目录中的pxcxml文件,这样你新建工程的时候就会在选项里面看到你的BSP。
6.0不需要像5.0那样导入cec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没拿到完整的BSP包

我感觉也是,可是客服告诉我没有人反映这个问题,所以...
感觉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

网上盛群和昭营的要多点,华恒的貌似没有,我期待大家和我一样的,我用的板子是华恒6410R2系列的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D: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BSP包放到platform目录下,BSP中的catalog目录下应该是你的pxcxml文件,然后在启动VS2005,VS会自动搜索你的BSP目录中的pxcxml文件,这样你新建工程的时候就会在选项里面看到你的BSP。
6.0不需要像5.0那样导入cec文件。

我也是这个情况,不过我觉得这位的回复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