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EVC中使用ShellExecuteEx调用外部程序错误

楼主:
在WinCE4.2上,使用的是EVC++4.0
单击一下按钮就调用一个外部程序
问题是我使用Debug版本的可以正常调用外部程序,
但使用Release版本的却没响应
代码如下:
void CParaDlg::OnBtnTouch()
{
        CString strExeName;
        SHELLEXECUTEINFO sei;

        strExeName = L"\\Windows\\TouchKit.exe";
        sei.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ei.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ei.lpFile = strExeName;
        sei.nShow  = SW_SHOW;
        if(!ShellExecuteEx(&sei))
        {
                AfxMessageBox(L"校对程序调用失败!");
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hWnd;
  ShExecInfo.lpVerb   =  NULL;
  ShExecInfo.lpFile   = strExeName;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网友:
原来少个句柄参数,谢谢L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