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数据库方面的应用没有啊(SQLCE的)

楼主:
我想在wince环境先开发数据库,用的VS2005,但是下载到板子上掉电后就不能运行了,说找不到文件或程序集名称“System.Data.SqlServerCe,Version=3.0.3600.0,Culture=neutral,或找不到它的一个依赖项”,然后我安装了SQLCE但是不知道怎么用,环境怎么搭建,怎么就可以和板子连起来用呢。。。哪位高手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你在WINCE上的SQLCE是手动安装的吧,这样一断电就不能保存了的。
建议在PB中加进去,再编译烧录……

网友:
能讲的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
没有掉电可以运行?
如果是这样,可以肯定是CE OS没有SQL CE的组件。VS2005在部署的时候,会将相关的LIB部署到系统中,但掉电会丢失。

网友:
哦没有掉电可以运行的,但是我在PB内核定制里面没看见内SQLCE这个组件啊。。。只看到EDB。。要怎么定制呢?
你有QQ吗?能不能发一下。。。我加你!

网友:
你的PB的哪个版本 的,打补丁了吗?

网友:
我安装的是wince 5.0 版本。。补丁也打了啊。。。是和开发板一起的,要换成更新的?

网友:
PB5的话,肯定是有SQL CE2.0的
LZ再仔细看看,前几天我刚给系统增加过SQL CE,所以可以肯定是有的。

网友A:
也就是说一定得重新定制OS,然后把SQLCE增加进去才能是编译的程序在重启之后还能运行吗?不过要怎么定制OS呢?我觉得好复杂啊。。能不能给提点建议啊!我的wince系统是买板子时候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一定得重新定制OS,然后把SQLCE增加进去才能是编译的程序在重启之后还能运行吗?不过要怎么定制OS呢?我觉得好复杂啊。。能不能给提点建议啊!我的wince系统是买板子时候自带的。。。

如果没有板子的BSP,就不要考虑定制CE OS啦!工作量很大,也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完成的。

如果有BSP,定制就很简单啦。

网友:
有BSP就方便些。。。

   楼主再试试这方法行不行,安装SQLCE时选择安装到Flash中,安装后再挂起系统(保存注册表)。
个人猜想。。。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和SQL CE没有什么关系的!主要是CE存储系统的问题,即在不定制系统的情况下,如何使下载到开发板上东东在系统Reset后能存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可以永久存储的介质,如flash、SD Card。然后在程序编写时,注意指定所依赖的东东的正确的路径。这样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还实践来验证。

这几天为了学习SQL CE数据库,自己定制了系统。在有BSP的情况,定制系统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
有BSP的,但是我不会定制啊。。。我之前只是照着说明书把BSP里的内容加到PB后来就没弄了,如过要是直接把SQLCE装在板子的flash里是不是太大啦。。装不下吧!我的flash只有32M啊。。。

网友:
有BSP的,要怎么定制啊?觉得好多驱动呢。。。还有那个下载路径,怎么设定呢?在之前下载程序时候都自动下载到我的设备下面了。。。我改不过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BSP的,但是我不会定制啊。。。我之前只是照着说明书把BSP里的内容加到PB后来就没弄了,如过要是直接把SQLCE装在板子的flash里是不是太大啦。。装不下吧!我的flash只有32M啊。。。

增加SQL CE 2.0后,内核会增加大概1.5M左右。
所以32M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
哦。好的,我试试定制OS!谢谢啊。。。

网友:
还想问问那个下载路路径怎么改啊。。我的都是直接就下载在板子上我的设备里了,我改不了啊?

网友A:
我试了定制OS,但是为什么用PB编译一直不停止啊?都编译半个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定制OS,但是为什么用PB编译一直不停止啊?都编译半个小时了。。。

正常现象

网友:
那编译出来的系统可以在仿真情况先显示出来吗?要怎么显示啊?我目前还不会烧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