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修改软键盘显示界面的大小?

楼主:
如题

网友:
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但是添加feature的时候可以选择大键盘和小键盘模式(sip),通过这里可以控制键盘的大小

网友:
如果不想采取1L所说的两种规格,只能自己开发

网友A:
曾修改过这个,公开的代码中有LargeKB,主要修改largekb.bmp图片和相关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修改过这个,公开的代码中有LargeKB,主要修改largekb.bmp图片和相关代码。

哇,这个好,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修改过这个,公开的代码中有LargeKB,主要修改largekb.bmp图片和相关代码。

哇,这个好,看一下

果然呀,WINCE500\PUBLIC\COMMON\SDK\SAMPLES\LARGEKB下有这部分代码

网友:
果然。。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