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做嵌入式开发的,大虾给俺指导一下?谁有WIN CE的模拟器?

楼主:
我现在准备开发WIN CE5.0应用程序,现在按照网上指导的方法VS2005不能与目标机相联(目标机是WIN CE5.0系统),从开发机上拷的那5个文件不能在目标机器上运行,执行后报如下错误提示:
'ConmanClient2'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cation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网上看到还有一种开发方式,就是利用WIN CE模拟器来开发,可是在网一直未找到好用的模拟器,谁若有给我发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基于WIN CE5.0平台创建的吧?要先安装CE5.0的SDK,然后在此基础上编译应用程序及DLL库等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研华TPC-30T的嵌入式设备来进行开发,提供商提供的有SDK,按照设备提供商指导的方法要求把开发机上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1.0\Target\wce400\x86,这个路径下的所有文件拷到目标机上\HardDisk\x86目录下,然后在目标机上运行,可是目标机上不能运行,可是研华技术人员也不能给出解释,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这个嵌入式设备的OS版本是:CE5.0的。
大家有谁能给出解决办法啊?我将重分奉上,非常感谢!

网友: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CoreCon\1.0\Target\wce400\x86
OS是CE5.0,这个没影响吗?

网友:
研华给的说明文件就是这个,我想这个方法经过多次测试了。我问了研华的技术人员说没关系的。可是现在就是执行不了那几个文件:ConmanClient2.exe,CMAccept.exe

网友:
http://www.diybl.com/course/3_program/jdkf/2007926/74218.html

按照这个步骤可以搭建模拟器,不过是基于ARM平台的。

网友:
这里有一个WinCE5.0的模拟器,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楼主 lxgmag 的回复:
我现在准备开发WIN CE5.0应用程序,现在按照网上指导的方法VS2005不能与目标机相联(目标机是WIN CE5.0系统),从开发机上拷的那5个文件不能在目标机器上运行,执行后报如下错误提示:
'ConmanClient2'is not a valid Windows CE application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另外,网上看到还有一种开发方式,就是利用WIN CE模拟器来开发,可是在网一直未找到好用的模拟器,谁若有给我发一个!非常感谢!
标红的部分说明你现在的应用程序不是一个有效的WinCE应用程序,你需要在相应的SDK包下编译一次才可以。如果开发工具为Visual Studio 2005,只要你具有相应平台的SDK包,你就可以编译出一个*.exe文件。如果仅仅为学习,你可以用Platform Builder 5.0/6.0自己定制一个模拟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备注:Platform Builder 5.0/6.0网上也有下载的,嘿嘿…

网友:
我现在有SDK包(已经安装了),怎么编译?我在开发时VS2005就提示要部署设备,我这个研华设备TPC30T和TPC66T根本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