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标准SDK的模拟器

楼主(2009-06-22):
如何安装标准SDK的模拟器
我在官网上载了标准wince 5.0 standard SDK ,但在VS2005里只能直接调试真机,我想用模拟器,不知道怎么用
安装
standard
模拟器
wince
如何

网友A:
可能是LZ下错版本了
LZ去看看安装的standard SDK 目录,是wce400还是wce500?
如果是Windows CE Tools\wce500\STANDARDSDK_500,在VS2005中可以用的。
如果是Windows CE Tools\wce400\STANDARDSDK_500,则是在EVC4中使用的。

网友B:
是在wce_500下啊,没有模拟器,模拟器好象都要另外装的吧,比如MOBILE的,还有就是我用STANDARDSDK——500,怎么connmgr.h 和regext.h等头都没有啊?难道不支持GPRS和注册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