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ASCII转换成十六进制?

楼主:
问题如题
现在想将就收到的字符/数字等转换成十六进制,可不知从何入手,望指点迷津!

可以的话把子程序贴出来看看呗!

谢谢!

网友:
void        AsciiToBcd(CString cs,unsigned char * p, int nlength/*字符串长度*/)
{
        while(cs.GetLength()                 cs="0"+cs;

        for(int i=0;i                 //*(p+i)=(cs.GetAt(i*2)-0x30)*16+(cs.GetAt(2*i+1)-0x30);
                *(p+i)= chrToNum(cs.GetAt(i*2))*16+chrToNum(cs.GetAt(2*i+1));
}
int chrToNum(int u)
{
        u = toupper(u);
        if((u>='A' && u<= 'F'))
        {
                u = u - 'A' + 10;
        }
        else if(u>='0' && u<= '9')
        {
                u = u - '0';
        }
        else
        {
                u=0;
        }

        return u;
}
给你个我程序字符串的,你看看 不想改了!

网友:
你是不是想将 ASCII 码用十六进制字符串表示出来?

比如:ASCII 码的 1 表示为 31,A 表示为 41

网友:
十进制转换成16进制
char asc ='A';
unsinged char hex = ((asc/16)<<8) | (asc%16);

网友:
是字符串吧?

网友:
void CSeriesSampleDlg::OnSeriesRead(CWnd* pWnd,BYTE* buf,int bufLen)  ////串口读取回调函数
{
    CSeriesSampleDlg *pDlg = (CSeriesSampleDlg *)pWnd;
        CEdit * pEdit;
        pEdit = (CEdit*)pDlg->GetDlgItem(IDC_EDTRECV);      //IDC_EDTRECV接收到的数据

        CString strRecv = (char*)buf;
        CString strOld;
        pEdit->GetWindowText(strOld);
        pEdit->SetWindowText(strOld + strRecv);

        delete[] buf;
}
收到的是CString格式的,想变成十六进制显示。

网友:
static HRESULT HexString (const BYTE value, LPTSTR pszBuffer, const DWORD cbBufferSize, DWORD *pcbAdded)
{
        static const TCHAR HexLookup[16] =  {_T('0'), _T('1'), _T('2'), _T('3'),
                _T('4'), _T('5'), _T('6'), _T('7'),
                _T('8'), _T('9'), _T('A'), _T('B'),
                _T('C'), _T('D'), _T('E'), _T('F')
        };
        HRESULT hr;

        if (cbBufferSize < 3)
        {
                hr = HRESULT_FROM_WIN32(ERROR_INSUFFICIENT_BUFFER);
        }
        else
        {
                *pszBuffer++ = HexLookup[(value >> 4) & 0x0F];
                *pszBuffer++ = HexLookup[value & 0x0F];
                *pszBuffer = _T('\0');

                *pcbAdded = 2;

                hr = S_OK;
        }

        return hr;
}

MS的

网友:
你是想要
for(int a=0;a {
strRecv.format(_T(" %x"), buf[a]);
}
strRecv += _T("\r\n");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