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启动时出现first chance exception in nk.exe??

楼主:
在将系统镜像从开发工作站通过网络下载到开发板的时候,开发工作站上看到镜像下载过去了,wince开始启动。但是wince系统启动不起来,调试时会出现一个错误:
First chance exception in nk.exe(0xC00000C0 Invalid system service)

各位老大,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我已经重装了系统,重装了pb(从微软下的),打了最新的补丁,还是这样。觉得不是开发工作站的软件问题,那应该是哪没衔接好呢?

网友:
从以下的串口调试信息,可以知道问题在哪吗?请大家帮忙看看。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Common Library Version 1.1 Built Mar  2 2009 15:36:44
Microsoft Windows CE Ethernet Bootloader 3.5 for CE/PC (Mar  2 2009)
Boot Args @ 0x27746 and  ucLoaderFlags is 1
FlashInit
-FlashInit:Fails!!!!
PCI Device Configurations (1 PCI bus(es) present)...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3,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8CA, 0x0020
Base Class, Subclass  = 3, 0 => DISPLAY_CTLR
Interrupt             = 0
BaseAddress[0]        = 0xF8000000 (Memory)
BaseAddress[1]        = 0xFEFC0000 (Memory)
BaseAddress[2]        = 0xDF80 (I/O)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8,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7F3, 0x6040
Base Class, Subclass  = 2, 0 => NETWORK_CTLR
Interrupt             = 9
BaseAddress[0]        = 0xDE00 (I/O)
BaseAddress[1]        = 0xFEFBB400 (Memory)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10,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7F3, 0x6060
Base Class, Subclass  = 12, 3 => SERIAL_BUS_CTLR
Interrupt             = 6
BaseAddress[0]        = 0xE2000 (Memory)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10, 1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7F3, 0x6061
Base Class, Subclass  = 12, 3 => SERIAL_BUS_CTLR
Interrupt             = 15
BaseAddress[0]        = 0xE3000 (Memory)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11,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7F3, 0x6060
Base Class, Subclass  = 12, 3 => SERIAL_BUS_CTLR
Interrupt             = 5
BaseAddress[0]        = 0xE0000 (Memory)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11, 1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7F3, 0x6061
Base Class, Subclass  = 12, 3 => SERIAL_BUS_CTLR
Interrupt             = 9
BaseAddress[0]        = 0xE1000 (Memory)
========================================================
Bus, Device, Function = 0, 12, 0
Vendor ID, Device ID  = 0x17F3, 0x1010
Base Class, Subclass  = 1, 128 => MASS_STORAGE_CTLR
Interrupt             = 14
BaseAddress[0]        = 0x1F0 (I/O)
BaseAddress[1]        = 0x3F4 (I/O)
BaseAddress[2]        = 0x170 (I/O)
BaseAddress[3]        = 0x374 (I/O)
BaseAddress[4]        = 0xFFF0 (I/O)
========================================================
InitKitlNIC: Searching for PCI Ethernet NIC (dwIrq = 0, dwIoBase = 0, dwDfltType = 1) ...
InitKitlNIC: Found PCI Ethernet NIC (type = 10, IRQ=9, IOBase=0xDE00).
R6040InitDMABuffer: 0x200000, 131072
DRV.R6040Init
R6040 Edbg driver for eboot and KITL debug mode.
MAC Address:0:1b:eb:ea:0:a
Returned MAC Address:00:1B:EB:EA:00:0A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OEMPreDownload  ucLoaderFlags is 0
x86KitlCreateName: Using Device Name 'VDX10'
Using device name: VDX10
Hit ENTER within 3 seconds to enter static IP address!InitDHCP():: Calling ProcessDHCP()
ProcessDHCP()::DHCP_INIT
Got Response from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92.168.1.8

ProcessDHCP()::DHCP IP Address Resolved as 192.168.1.8, netmask: 255.255.255.0
Lease time: 86400 seconds
Got Response from DHCP server, IP address: 192.168.1.8
No ARP response in 2 seconds, assuming ownership of 192.168.1.8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Sent BOOTME to 255.255.255.255
Locked Down Link 1
Src IP 192.168.1.8 Port 0800   Dest IP 192.168.1.4 Port 0758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Download file information:
-----------------------------------------------------
[0]: Address=0x220000  Length=0x2691E44  Name=

****** OEMVerifyMemory Checking Range [ 0x220000 ==> 0x28B1E43 ]
****** RAM Address ******

TFTP: Desktop losing ACK, block number = 2639, Ack again
rom_offset=0x80000000.
ROMHDR at Address 00220044h
OEMLaunch   ucLoaderFlags is 7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023F088h...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NAND_FLASH with g_bDownloadImage=1 ,  pBootArgs->ucLoaderFlags=7
Lauch Windows CE from address 0x23F088
Debug Serial Init

SysInit: GDTBase=828b20e8 IDTBase=82904460 KData=829258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i486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7:28
g_pPageDir = 82941000
PCIBIOS:: BIOS Address static map to addr=a00e0000
GetPicRoutingIrqTable: Start
search_pci_bios start
search_pci_bios end fails
GetPicRoutingIrqTable: FAILS!!!
InitKitlNIC: Searching for PCI Ethernet NIC (dwIrq = 9, dwIoBase = DE00, dwDfltType = 10) ...
InitKitlNIC: Found PCI Ethernet NIC (type = 10, IRQ=9, IOBase=0xDE00).
R6040InitDMABuffer: 0x82908160, 65536
DRV.R6040Init
R6040 Edbg driver for eboot and KITL debug mode.
MAC Address:0:1b:eb:ea:0:a
x86KitlCreateName: Using Device Name 'VDX10'
OALKitlCreateName: Using Device Name 'VDX10'
KITL: *** Device Name VDX10 ***
WARN: KITL will run in polling mode
KITL: DHCP get/renew device IP: 192.168.1.8
VBridge:: built on [Jun 24 2004] time [18:37:41]
VBridgeInit()...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Tx buffer [0xA2918300] to [0xA291C300].
Rx buffer [0xA291C320] to [0xA2920320].
VBridge:: NK add MAC: [0-1B-EB-EA-0-A]
KITL: Connected host  IP: 192.168.1.4  Port: 1879
KeyIndex 0 = -1
KeyIndex 1 = -1
KeyIndex 2 = -1
KeyIndex 3 = -1
KeyIndex 4 = -1
KeyIndex 5 = -4194305
KeyIndex 6 = -4194305
KeyIndex 7 = -1
KeyIndex 0 = -1
KeyIndex 1 = -1
KeyIndex 2 = -1
KeyIndex 3 = -1
KeyIndex 4 = -1
KeyIndex 5 = -4194305
KeyIndex 6 = -4194305
KeyIndex 7 = -1
KeyIndex 0 = -1
KeyIndex 1 = -1
KeyIndex 2 = -1
KeyIndex 3 = -1
KeyIndex 4 = -1
KeyIndex 5 = -4194305
KeyIndex 6 = -4194305
KeyIndex 7 = -1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0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1
KITLGlobalState == 0x61
Waiting for service 'DBGMSG' to connect..., fUseSysCalls = 0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DBGMSG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PPSH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DBGMSG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DBGMSG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PPSH
+KITLRegisterDfltClient, service:2
Waiting for service 'KDBG' to connect..., fUseSysCalls = 0
ProcessAdminMsg: Receive Config message for service KDBG
  MarshalProcessesAsModules: Process ID 0x03FDF002 (NK.EXE) not using CoreDll.dll, may be in startup or shutdown.
  MarshalProcessesAsModules: Process ID 0x03FDF002 (NK.EXE) not using CoreDll.dll, may be in startup or shutdown.
  MarshalProcessesAsModules: Process ID 0x03FDF002 (NK.EXE) not using CoreDll.dll, may be in startup or shutdown.
  GetProcessDebugInfo: Process ID 0x03FDF002 (NK.EXE) not using CoreDll.dll, may be in startup or shutdown.
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KITL Checking client registrations
+RegisterClientPart2: Id 0x00000000
KITL Timer thread started, (hTh: 0x03FDBFCA, pTh: 0x83FAD960)
-RegisterClientPart2
+RegisterClientPart2: Id 0x00000001
-RegisterClientPart2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1]
VBridge:: RESET_BUFFER received.
VBridge:: built on [Jun 24 2004] time [18:37:41]
VBridgeInit()...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Tx buffer [0xA2918300] to [0xA291C300].
Rx buffer [0xA291C320] to [0xA2920320].
+R6040CurrentPacketFilter
VBridge:: Current VMini packet filter = [0xB]
+R6040MulticastList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解决了,用wince提供的源码代替,再试着往下单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