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GPRS模块的连接

楼主:
想做个单片机控制GPRS模块的系统,由单片机输出信息至GPRS,发送到客户端....

对GPRS是一点都未涉及过,网上找了好久,尽不知如何入手!!一看就是什么AT指令之类的,

请各位大虾指条明路呀、

网友:
去52rd上找找看有没有能提供二次开发的MTK模块吧。如果有,你还可以省一个单片机了。

网友:
你可以先选定一个GPRS模块,然后看看模块资料,AT命令是很多,但是像你可能用到的并不过,,单片机和模块直接无非也就涉及到串口通讯,和几个状态位的判断,其实很简单的。建议你还是先看看模块资料

网友:
如果你想自己吃透,那AT命令的研究是少不了的。
如果你只是想在目前项目加这么个功能,但暂时不准备做细,那可以买现成的带GPRS的单片机开发板玩玩。不过要想做好,还是逃不了去研究的。
所以,别想捷径了。

网友:
    首先,你要明确,你选的GPRS模块中带不带TCP/IP协议栈,有协议栈的模块价格肯定要贵一点,例如西门子的MC55,但是省事,你只需要使用AT命令和它打交道就行了。
    如果你想省点钱,买不带协议栈的模块,例如MC39i,你就不但要使用AT命令,还要自己搞TCP/IP协议栈,要不找块协议栈芯片控制它,要不在单片机中自己写协议栈。
    当初我的导师为了产品节省成本,用的就是MC39i,我给他写了协议栈。挺好玩的!!!

网友:
                                 各厂家的GSM/GPRS模块比较(1)
SIEMENS
型号:TC35i
说明:
1、        Dual Band EGSM900 and GSM 1800
2、        Hardware: tc35i_hd_v0301.pdf
备注:只支持GSM

型号:MC35i
说明:
1、        Dual Band EGSM900 and GSM 1800
2、        GPRS Class 8  and  supports the GPRS schemes CS-1,CS-2,CS-3 and CS-4
3、        Hardware: mc35y_hd.pdf
备注:MC35i目前已停产,引脚和TC35i部分兼容

型号:MC39i
说明:
1、        Dual Band EGSM900 and GSM 1800
2、        GPRS Class 10  and  supports the GPRS schemes CS-1,CS-2,CS-3 and CS-4
3、        Hardware: mc39i_hd_v0102.pdf
备注:现在都用MC39i代替MC35i,引脚和MC35i部分兼容

型号:MC55
说明:
1、        tri-band GSM/GPRS engine that works on the three frequencies GSM 900MHz,GSM 1800MHz and GSM 1900MHz.
2、        GPRS Class 10 and supports the GPRS coding schemes CS-1,CS-2,CS-3 and CS-4.
3、        CSD transmission ratas:2.4,4.8,9.6,14.4kbps.
4、        Hardware: mc55_56_hd_v0303b.pdf

WAVECOM
型号:Q2400
说明:
1、        Q2400A:E-GSM 900/1800 MHz with 16Mbits of Flash memory and 2 Mbits of SRAM.
Q2400B:E-GSM 900/1800 MHz with 32Mbits of Flash memory and 4 Mbits of SRAM.
2、        Hardware: GSM_Q2400-PTS_hardware.pdf
备注:只支持GSM

型号:Q2403
说明:
1、        Q2403A:EGSM/GPRS 900/1800 MHz version with 16Mb of Flash memory and 2Mb of SRAM.
Q2403B:EGSM/GPRS 900/1800 MHz version with 32Mb of Flash memory and 4Mb of SRAM.
2、        Hardware GPRS Class 2 capable.
3、Hardware: GSM model 2D(Q2403A)hardware.pdf
备注:管脚跟Q2400兼容

型号:Q2406
说明:
1、        Q2406A:EGSM/GPRS 900/1800 MHz version with 16Mb of Flash memory and 2Mb of SRAM.
Q2406B:EGSM/GPRS 900/1800 MHz version with 32Mb of Flash memory and 4Mb of SRAM.
Q2406C: EGSM/GPRS 900/1800 MHz version with 64Mb of Flash memory and 8Mb of SRAM.This configuration will be available for handset application and vertical application where UART2 is not used.
2、        Hardware GPRS Class 10 capable.
3、        Hardware:WM_PRJ_Q2400_PTS_002-001.pdf        The Q24x6 is an evolution of the Q2403 and is fully compatible with in term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型号:Q2438        CDMA

型号:Q2501
说明:
1、        GSM dual band 900/1800MHz operations for voice and data, including GPRS Class 10,SMS/EMS messaging and GPS 16-channel NMEA-0183 receiver.
2、        Hardware: GSM_GPRS_GPS_Q2501B-PTS.pdf
备注:支持GSM/GPRS/GPS

型号:Q2686
说明:
1、        EGSM/GPRS Class 10 850/900/1800/1900 Mhz with 32 Mb of Flash memory and 8 Mb of PSRAM.
2、        Hardware GSM/GPRS class 10 capable.
3、        Hardware: E_GSM_GPRS_Q2686_PTS_revision6.pdf
备注:Q2686 is a self-contained E-GSM/GPRS and 850/1900 quad-band Wireless CPU .

BELLWAVE
型号:BGM8
说明:
1、        GSM 900/1800 dual band
2、        GPRS Class 10
3、        SIM Toolkit:Class1,2,3
4、        Hardware:  NOTHING
备注:Bellwave 公司主要生产CDMA2000 1x,GPRS产品很少,只有BGM8,而且网上资料也很少。

BENQ
型号:M22
说明:
1、        EGSM 900/DCS 1800/PCS 1900MHz
2、        GPRS Class 4 and supports the GPRS schemes CS-1,CS-2,CS-3 and CS-4.
3、        Embedded TCP/IP protocol stack
4、        Hardware:  M22 Datasheet.pdf
               M22 Design Guide.pdf
备注:内置了嵌入式TCP/IP,可以支持数据业务的透明和非透明传输。

型号:M22A
说明:
1、        EGSM 900/DCS 1800
2、        GPRS Class 4 and supports the GPRS schemes CS-1,CS-2,CS-3 and CS-4.
3、        Hardware:  M22A Datasheet.pdf
              M22A Design Guide.pdf

型号:M32
说明:
1、EGSM 900/DCS 1800/PCS 1900MHz
2、GPRS Class 10 and supports the GPRS schemes CS-1,CS-2,CS-3 and CS-4.
3、Embedded TCP/IP protocol stack.
4、Hardware:  M32 Design Guide.pdf
             No Datasheet.

型号:M23                暂缺数据手册

MOTOROLA
型号:G15        Nothing        暂缺相关资料

型号:G18
说明:
1、        GPRS packet switching speeds up to 57.6 kbits/sec
        Brings Internet Protocol capability to GSM.
2、        Tri Band: 2Watt 900 MHz and 1Watt 1800 & 1900 MHz for GSM global performance.
3、        Supports voice, data, fax, SMS and WAP.
4、        Hardware:  g18 Developer manual ver 3.2.2.pdf
              g18 DG_v2.0.pdf
备注:g18 brochure 12_19.pdf

型号:G20
说明:
1、        EGSM:900/1800MHz  GSM: 850/1900MHz
2、        GPRS:
Multi-slot Class 8(4 down;1 up);
Max BR Downlink 85.6Kbps;
Class B GSM 07.10 multiplexing protocol;
Coding scheme CS1-CS4;
3、        CSD: Max BR 14.4 Kbps;
4、        SMS: MO/MT Text and PDU modes;
Cell broadcast;
5、Hardware: G20_Cell_Engine_Module_Desc_06Mar05.pdf

型号:G24
说明:
1、        Quad band 850/900/1800/1900Mhz
2、        GPRS:
Multi-slot Class 10(4 down;2 up;5 Total);
Max BR Downlink 85.6Kbps;
Class B GSM 07.10 multiplexing protocol;
Coding scheme CS1-CS4;
Embedded TCP/IP and UDP/IP protocol stack
3、        EDGE—model dependant
Multi slot Class 10(4 down;2 up;5 Total);
Max BR Downlink 236.8Kbps;
Coding scheme MCS1-MCS9;
4、SMS: MO/MT Text and PDU modes;
Cell broadcast;
5、Hardware:  G24_Developer_Kit_Ver_D.pdf

Sony Ericsson
型号:GM47
说明:
1、        dual band products for 900/1800 MHz and 850/1900 MHz GSM bands respectively
2、        GPRS:
3、        Hardware:.  GM47 设计指南.pdf

型号:GR47
说明:
1、        GSM/GPRS
2、        Hardware:GR47开发手册.pdf

型号:GS64
说明:
1、Quad Band GSM/GPRS RadioDevice
   GSM 850/900MHz power class 4
   GSM 1800/1900MHz power Class 1
2、GPRS Class 10,GPRS coding schemes CS1-CS4
3、Hardware:  Nothing
GS64_R1D.pdf        暂缺相关硬件资料

现已被WAVECOM收购

Huawei
型号:CM300
说明:
1、        CDMA2000 1X
2、        Hardware: 华为800M无线模块参考设计手册.pdf

型号:GTM900
说明:
1、        Dual Band EGSM 900 and GSM 1800
2、        GPRS
GPRS Class 10;
Coding scheme CS1-CS4;
Max Br 85.6Kbps
GSM/GPRS Phase 2/2+
Embedded TCP/IP and UDP/IP protocol stack.
3、Hardware: HUAWEI_GTM900 无线模块 产品描述手册.pdf

        官方网页上没有发现其他GSM/GPRS模块

Zhongxin
型号:ZXGM28
说明:
1、        GSM
2、        Hardware: Nothing
            ZXGM18 USER GUIDE(ENGLISH).PDF
        官方网页上没有发现其他GSM/GPRS模块

SIMCOM
型号:SM100
说明:
1、        GSM/GPRS wireless Module.
2、        GPRS Multislot Class 10,Class B operation
3、        Dual-band(900MHz/1800MHz) support
4、        Hardware: Noting
             SIM100 USER GUIDE(Eng).pdf

型号:SIM300
说明:
        1、        Tri-band GSM/GPRS engine that works on frequencies of EGSM 900 MHz and PCS 1900MHz.
2、        It provides GPRS Class 10/Class (optional) capability and support the GPRS coding schemes CS1—CS4.
3、        Hardware: SIM300C_HD_V1.11.pdf
        网上评价:模块不太稳定,有挺多漏洞。

ANYDATA
型号        说明        备注
        DTU-450
        DTU-800

        DG7S-800        CDMA 1X
        官方网站上没有GPRS相关资料,该公司主要以CDMA产品为主。

总结:不同公司不同的GSM/GPRS模块硬件接口是不兼容的,而且同一公司不同型号的手机模块硬件接口也有很大差异。

建议:GPRS功能最好是自带TCP/IP协议的

遗漏:由于是1年前整理的资料,现在可能有些已停产,有些公司出新产品,比如:WOVECOM公司的Q2406B,现在可以用Q24pl代替。

网友:
广州谱泰通信是GSM/GPRS模块专业制造商,有多种型号内置TCP/IP协议,彩信协议的GSM/GPRS模块,并且有相应的模块开发板,可以通过标准串口线连接电脑,用串口助手或超级终端调试,AT指令操作简单,各种参考设计文档齐全,详细资料可登陆http://www.putal.com.cn网站下载。

网友:
请联系安富利的万先生,可以为你提供多种方案的GPRS模块控制方式

电话:0755-83781630
手机:13612906340
邮箱:gelim.wan@avnet.com

网友:
请联系深圳市有方科技有限公司的蒲先生,可为您提供各种GSM/GPRS工业级无线通信模块解决方案,电话:13488653038 puyikang@neoway.com.cn

网友:
我也在找相关的信息,很麻烦……

网友:
我也在做GPRS的东西,现在已经能用gprs模块在PC上上网,
请教一下怎样在两个或者多个gprs模块之间互传数据?具体点,谢谢!

网友:
我也刚开始,AT指令确实挺多的,把几个主要的功能指令搞定了,就不会觉得很难了

网友:
有具体一点的吗,现在用GPRS挺多的

网友:
我也正打算做的,可是资料确实少了些,还请各位大虾多多分享一下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