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如何在wince中编程连接外面pc上的数据库?

楼主(2010-03-11):
如何在wince中编程连接外面pc上的数据库?
服务器是pc上的sql server2000,客户端是wince,我只想试验wince上编程访问pc上的数据库,
进行基本的查询和修改,
wince中要怎么设置?pc上要怎么做?
wince上需要有sqlce组件吗?还有,网上说要在wince上注册adoce31.dll等组件,请问wince仅做客户端也需要注册这些吗?
数据库
服务器
wince
如何

网友A:
顶一下,希望有大侠来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B:
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C:
影响中ce下只有EDB 和CEDB 么有sqlce吧?
看别人怎么回答, 我记得版主有 相关博文看看吧

网友D:
你可以尝试一下Sql compact.自己在百度搜索一下,会有答案的。adoce也是不错的方法。我现在正在为连接Oracle头疼。加个好友Qq149570245,共同探讨下。

网友E:
SQL SERVER 2005 已经提供了完整的方案,这个你可以看看。
另外,它其实是通过 WEB SERVER 进行数据访问的,即使用 HTTP 协议。

网友F:
TO至尊宝宝【大哥】:有没有具体的讲解或者实例啊?谢谢了

网友G:
请大侠解答

网友H:
好象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