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程序里面,不能在主窗体里面给弹出的各个子窗体依次发关闭消息,叫他们自己关闭自己?

楼主:
在一个程序里面,不能在主窗体里面给弹出的各个子窗体依次发关闭消息,叫他们自己关闭自己?

网友: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

HWND   hMainWnd,hOtherDlgWnd;

hMainWnd = ::FindWindow(NULL, "AP_Main");  //主窗体

do
{

  hOtherDlgWnd = ::GetForegroundWindow();

  if(hOtherDlgWnd!=hMainWnd)
  {
          ::SendMessage(hOtherDlgWnd,WM_CLOSE,NULL,NULL);

  }

   Sleep(50);   //延时一段时间!!!

}while(hOtherDlgWnd!=hMainWnd);

网友:
各个子窗体接到WM-CLOSE消息就调用关闭自己的函数,但子窗体没有反应啊!想不明白!!!

网友A:
确认找到的句柄没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认找到的句柄没问题么?

DEBUG过,句柄没问题。顶层窗体也可以收到发过来的消息,就是没反应,觉得就不理会收到的消息,然后AP也死掉了。

网友:
CSetDlg*  dlg=new   CSetDlg( );
     dlg->DoModal( );

     delete dlg;
      dlg=NULL;

我这样创建的对话框应该是模态的对话框,应该用ENDDIALOG( )函数来关闭而不是DESTROY( )函数。所以是不是不应该处理WM--DESTROY消息?

网友B:
如果你的这段代码是和顶层窗体的代码处于同一线程,就是会没响应的,因为被这段代码阻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这段代码是和顶层窗体的代码处于同一线程,就是会没响应的,因为被这段代码阻塞了.

是同一线程,就一个线程,主线程。但用POSTMESSAGE( )发消息,顶层窗体连消息都收不到。

网友:
顶起来一下

网友C:
就是获取其他窗口句柄,然后发送wm_close消息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获取其他窗口句柄,然后发送wm_close消息就成

这样试了就是不行,所以在这里问大家。

网友:
我是在定时器里面这样做的。时间到,查有没其它对话框弹出,有就发消息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关闭自己。

网友:
        HWND   hMainWnd,hOtherDlgWnd;

        hMainWnd = ::FindWindow(NULL, "srthg");  //主窗体

                while(1)
                {
                Sleep(1000);   //延时一段时间!!!
                        hOtherDlgWnd = ::GetForegroundWindow();

                        if(hOtherDlgWnd!=hMainWnd)
                        {
                                ::PostMessage(hOtherDlgWnd,WM_CLOSE,NULL,NULL);

                        }
                }

这样就OK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C/C++ code
    HWND   hMainWnd,hOtherDlgWnd;

    hMainWnd = ::FindWindow(NULL, "srthg");  //主窗体

        while(1)
        {
        Sleep(1000);   //延时一段时间!!!
            hOtherDlgWnd = ::GetForegroundWindow();

            if(hOtherDlgWnd!=hMainWnd)
            {
                ::PostMessage(hOtherDlgWnd,WM_CLOSE,NULL,NULL);
         …

我试一下

网友:
试了不行啊,你弹出的对话框是什么模式的?用POSTMESSAGE( )函数,对话框压根连关闭的消息都收不到的。

网友C:
我放到定时器里能用,模式对话框能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放到定时器里能用,模式对话框能关掉

我试了怎么不行啊!怪怪!你的模式对话框是怎么响应WM—CLOSE消息的?你是在什么平台下试的?我在CE6。0下试了不行。

网友:
试了一下,只弹出一个对话框也许好关闭,当弹出多级对话框时(对话框再弹出了对话框)就难办了-----每次到定时时间只能关闭一个对话框,定时时间到不能循环把所有弹出的对话框关闭。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