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HDL语言中怎么实现矩阵运算

楼主(2009-03-03):
在VHDL语言中怎么实现矩阵运算
请问在FPGA上怎么实现矩阵运算?
哪位大虾介绍点资料
邮箱:ldwmmch@163.com
矩阵
大虾
资料

网友A:
显然FPGA只能计算计算固定大小的矩阵。
矩阵的大小确定后,两个矩阵的计算无非就是乘加运算(MAC)
你可以看看FIR滤波器的硬件实现方法相关的内容。
你完全可以简单的矩阵运算转化成多个FIR滤波器运算。

网友B:
赞同一楼,本质就是求积再求和
是数字滤波器用得最多的运算

网友C:
那要是求逆呢?推荐楼主使用accel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