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1050: Required macro SOURCES=。。。”的错误

楼主:
具体情况如下,我在显示驱动代码实现中调用背光驱动,显示驱动代码中导入了背光驱动的LIB文件,后面具体调用过程省略。
#include "VGAoutpch.h"
#include "CH702X.h"
#include "bsp_backlight.h"
#pragma comment(lib,"backlight.lib")
#pragma comment(lib,"backlight_lib.lib")
。。。。。。。。

还编辑了sources文件的内容如下:
!IF "$(BSP_VGAOUT)" == "1"
!ELSE
SKIPBUILD=1
!ENDIF

TARGETNAME=VGAoutpnl
RELEASETYPE=PLATFORM
WINCEOEM=1
CPL=1
DLLENTRY=DllEntry
TARGETTYPE=DYNLINK
TARGETLIBS=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mmctrl.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drvbaselib.lib \
SOURCELIBS=\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backlight.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backlight_lib.lib \
SOURCES= \
  VGAoutpnl.rc \
  VGAoutpnl.cpp \
  CH702X.cpp \
_ISVINCPATH=$(_WINCEROOT)\public\ie\sdk\inc;$(_WINCEROOT)\public\shellsdk\sd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gdiex\sdk\inc;
_OEMINCPATH=$(_WINCEROOT)\public\ie\sdk\inc;$(_WINCEROOT)\public\shellsdk\sdk\inc;$(_WINCEROOT)\public\wceshellfe\oa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_WINCEROOT)\public\gdiex\sdk\inc;
INCLUDES= \
  $(INCLUDES);$(_TARGETPLATROOT)\SRC\BSP_CONFIG\8801_EPC_V2;$(_TARGETPLATROOT)\SRC\AK_PRIVATE\DRIVERS\BACKLIGHT;$(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BACKLIGHT;$(_TARGETPLATROOT)\SRC\AK_PRIVATE\DRIVERS\I2C\INC;$(_TARGETPLATROOT)\SRC\DRIVERS\I2C;$(_WINCEROOT)\\PUBLIC\COMMON\DDK\INC \

最后编译BSP代码,但是生成nb0文件时失败,提示出现如下错误:
BUILD: [01:0000001131:ERRORE] C:\WINCE600\PLATFORM\AK780X\SRC\DRIVERS\VGAOutPNL\sources : ERROR: Your sources file must define the SOURCES= macro.
BUILD: [01:0000001132:ERRORE]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misc\makefile.def(301) :  U1050: Required macro SOURCES= not set in C:\WINCE600\PLATFORM\AK780X\SRC\DRIVERS\VGAOutPNL\sources.
BUILD: [01:0000001134:ERRORE] NMAKE.EXE TargetExe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C:\WINCE600\PLATFORM\AK780X LINKONLY=1 NOPASS0=1MAKEDLL=1MAKEDLL=1 failed - rc = 2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小弟,为什么我的sources文件定义了SOURCES字段,还是出现这个提示?万分感谢!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外部编辑了souces文件由于未知原因,VS2005中的项目中源文件项消失了,在VS2005中重新编译,没再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出现了新问题,新问题见“关于在显示驱动中无法引用背光驱动函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外部编辑了souces文件由于未知原因,VS2005中的项目中源文件项消失了,在VS2005中重新编译,没再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出现了新问题,新问题见“关于在显示驱动中无法引用背光驱动函数的问题”!

这个背光驱动和显示驱动没有关系吧?

网友B:
在显示驱动中调用背光驱动??这样的做法有些奇怪,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我在外部编辑了souces文件由于未知原因,VS2005中的项目中源文件项消失了,在VS2005中重新编译,没再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出现了新问题,新问题见“关于在显示驱动中无法引用背光驱动函数的问题”!

这个背光驱动和显示驱动没有关系吧?

请高手进我的“关于在显示驱动中无法引用背光驱动函数的问题”帖子里指导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显示驱动中调用背光驱动??这样的做法有些奇怪,不建议这样做。

有另外的好办法吗?进我另外一个帖子里给点具体建议吧!

网友D:
用PWM控制LCD的背光灯就可以,一般LCD都会有一个背光控制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PWM控制LCD的背光灯就可以,一般LCD都会有一个背光控制脚。

直接电源管理去控制关闭的话,再重新打开的时候,LCD需要其他初始化动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电源管理去控制关闭的话,再重新打开的时候,LCD需要其他初始化动作吗?

电源管理只是说把电源分成了D0~D4几个等级,是用于电源管理,跟背光视乎关系不是很大,不过在LCD驱动里面有对LCD电源的管理,但那只是在系统休眠或空闲状态下对背光的控制。

网友:
三星的BSP包也都有背光驱动,你在里面去加一个PWM对LCD背光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