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外部中断如何退出

楼主:
我是51单片机的初学者,最近用汇编编一个流水灯的程序,要求当按下p3.2的按钮时,流水灯由原来的按顺序依次亮变为同时闪烁。触发方式为边沿触发,下面是我的中断服务程序:
AA:        PUSH  PSW
        PUSH  ACC
L5:        MOV   A,#0
        MOV   R2,#6
        MOV   P1,A
        CALL DELAY
L6:        MOV   A,#0FFH
        MOV   P1,A
        CALL DELAY
        DJNZ  R2,L5
        POP   ACC
        POP   PSW
        RETI
但是仿真的时候,只要按下那个键,就陷入死循环了。那位高手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C语言的还可以帮你分析分析,汇编的看起来太累

网友:
照理应该不会,外部中断标志为硬件清零,可能按键问题使得反复触发中断~作下述修改即可。
AA: PUSH PSW
PUSH ACC
L5: MOV A,#0
MOV R2,#6
MOV P1,A
CALL DELAY
L6: MOV A,#0FFH
MOV P1,A
CALL DELAY
DJNZ R2,L5
POP ACC
POP PSW
CLR EA
RETI
祝顺利~

网友:
你将外中断的方式设为下降沿触发没?

网友:
按键中断,最好加入防抖措施
另,死循环在什么位置?

网友:
我也在弄类似的问题,我的按键中断都进不去,还不知道在中断里面延时处理防抖可以不

网友:
键盘给抖出来的的吧··

网友:
按键去抖电路问题!

网友:
汇编不太熟
不过ACC,PSW没必要PUSH吧,只要2个普通的BUF存放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如果确是按键问题,硬件上加消抖电路,软件上可加延时程序,一般为5~10ms即可。

网友:
AA: PUSH PSW
PUSH ACC
MOV R2,#6
L5: MOV A,#0
//MOV R2,#6 移到上面吧,否则R2永远是6怎么退出
MOV P1,A
CALL DELAY
L6: MOV A,#0FFH
MOV P1,A
CALL DELAY
DJNZ R2,L5
POP ACC
POP PSW
RETI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谢谢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