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输出数据接收存储请教

楼主(2009-06-24):
单片机串口输出数据接收存储请教
有一串串口输出的数字信号,有个8位的信号有几位是跳动的,就是有几位0和1之间在变,用软件能不能判别出来哪位信号在跳动啊 ,知道是时钟信号的第几个上升沿的信号在跳动,可编程时怎么判断啊?这些跳动信号能够存储下来吗。我想存储不是全为1时的状态,
感觉肯定能实现,可是刚入门不太懂,请指教了,谢谢了
信号
存储

网友A:
你在网上找模拟串口通讯的文章看看,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网友B:
能把数据收完了再判断不?

网友:
就是接受的时候,他在跳动,如果接受的是全部为1的状态,那就没意义了,我想的是能不能接收的时候判断,让接受的8位数和1相与,不是1就保存,可是不知道怎么实现
不过也要谢谢楼上的两位

网友C:
假设接受的8位数在变量rece里面且定义一个中间变量TEMP
for(i=0;i<8;i++)
{
TEMP=rece&0x01;
rece>>=1;
if(TEMP==0)
{
//记录8位数据的那位为0就并执行相应的动作即可,或者用switch语句也可以的
}
}

网友D:
假设接受的8位数在变量rece里面且定义一个中间变量TEMP
你如果还要保存8位数据可以再定义一个地址保存好读到的8位数据
for(i=0;i <8;i++)
{
TEMP=rece&0x01;
rece>>=1;
if(TEMP==0)
{
//记录8位数据的那位为0就并执行相应的动作即可,或者用switch语句也可以的
}
}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哥们

网友F:
还想请教一下,就是由两个输出信号一个是时钟信号,一个是输出信号,我想把这个输出信号8位一组接受并存储下来,用普通的io口检测下来一位一位的存储可以吗?还是要用串口通信什么的?刚入门不太懂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