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的存储问题

楼主(2010-03-31):
关于STC89C52的存储问题
我用Keil uVision3写了一段代码,用C写得,600行还不到发现编译连接的时候已经通不过了,提示RESTRICTED VERSION WITH 8000H BYTE CODE SIZE LIMIT; USED: 0914H BYTE (113%)
怎么会这样啊,上面的意思是地址越界的,我选的工程是AT89S52的,原先用AT89C52的存的更少,超过500行都不行。后来把STC的工程加了Keil里面去,用STC89C52和S52还是不行。STC89C52单片机的ROM不是8K的flash么,怎么到8000H就不行了呢,8000H才2K吧。我怀疑单片机还是能装的进去的,但是Keil通不过怎么办,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是不是代码段要加什么定义啊。
FLASH
工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keil不是破解版的,有2k代码限制

网友B:
不会吧,是这个原因啊。我不知道我那Keil是不是破解版的,去下个破解版的试试看

网友C:
很明显是KEIL用得试用版,0800的限制。下载破解版安装吧

网友D:
使用板的

网友E:
下了一个试用版的,能用了。结贴给分